变压器坏在哪了?

楼主(2009-05-05):
一个很久不用的手动隔离变压器,我重新把接触片紧固之后,测量初级和次级的电压,结果:
输入:LN-218.9V,LG-219.4V,NG-1.5V
输出:LN-252.8V,LG-166.8V,NG-48.1V
又滑了动片,结果:
输出:LN-189.2V,LG-113.3V,NG-47.1V
是线圈坏了吗?

网友A:
手动隔离变压器?!?

调压器吗?估计触点及线包表面氧化污染了,用金相砂皮打磨一下或用象皮擦一下

网友B:
这种变压器,好像都不隔离

万勿认为是隔离变压器。

楼主:
我也感觉是

TO TYW:有时间试试,一定要金相砂皮吗?随便找张砂皮也可以的吧
TO MAYCHANG:我也感觉是这样,就是个调压器而已,还是买仪器送的,质量忒差

网友A:
表面太粗糙容易接触不良发热

楼主:
1:1?

换了一个。
身边还有两个上面都写着“隔离变压器”,一个就是简陋的线圈,4个头,2入2出;一个是可以调节的。
隔离变压器一定是1:1的吗?

网友B:
隔离变压器一定是1:1的吗?

多数是。

网友C:
本人曾经遇到过石墨触片损坏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