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F103C6T主晶振不振荡。

楼主(2009-05-05):
求助:STM32F103C6T主晶振不振荡。
又焊了一块板子主晶振还是不振荡!
板子只设计了一个外晶振是8M的,匹配电容10P,18P,22P,30P都试过了,就是不振!请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程序配置问题或模拟供电问题

复位后,STM32的外部晶振默认是关闭的。

楼主:
模拟供电问题

先谢谢啦!
另外请问 模拟供电会影响晶振吗?

楼主:
程序配置问题

程序配置问题,程序配置后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