钽电容的标示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5-05):
请教高人,钽电容上的标示到底怎么读。如有个钽电容是这么标的 A227J712K2,按照一些书上写的,就是不知道怎么来解释了,现在我只能知道它是钽电容,220UF,但不知道耐压值是多少,请高人指点。

网友A:
去下手册看看,有包装盘的话看上面的标贴也行

不同厂家的标识不同,有的甚至连容量都是用代码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