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反相器

楼主(2009-05-05):
使用3.3V电源的反相器,
问可否输入5VTTL电平?
个人感觉可以

网友A:
再不行就串个电阻

数据资料肯定有说最大的输入电压等参数的呀

网友B:
TTL电平问题不大,CMOS电平就不行

网友C:
那么先说说你的“个人感觉”

网友D:
把老A抓过来打PP

新人这么说还可以,你丫就该打PP了

IC输入口的的上接天(VDD)下接地(GND)各有一个二极管是干什么吃的。

串个电阻属于低成本方案,但仍然有灌电流和影响速度的问题。

网友B:
McuPlayer 看贴不认真

楼主只说是输入,5V供电的TTL电平,最高输出3.5V,作为3.3V供电的反相器,输入二极管不会导通,应该是安全的。

网友D:
继续找老A的茬,欧耶

5V供电的TTL电平,最高输出3.5V----------------看规格书去

如果负载不过分,5V的TTL高电平输出是非常接近5V的,你送到3.3V器件看有灌电流不?

例外的情况是,现在有些3.3V器件某些IO是5V Tolerance的,其FT管脚可以接受5V输入。
比如CPLD、STM32等

网友E:
“最高输出3.5V”确实有电晕

网友B:
请MP看r看TTL的输出结构

TTL输出高电平等效于5V电源电压将两个PN结输出的,即使空载电压高也是假象。

  “TTL集成电路的全名是晶体管-晶体管逻辑集成电路(Transistor-Transistor Logic),主要有54/74系列标准TTL、高速型TTL(H-TTL)、低功耗型TTL(L-TTL)、肖特基型TTL(S-TTL)、低功耗肖特基型TTL(LS-TTL)五个系列。标准TTL输入高电平最小2V,输出高电平最小2.4V,典型值3.4V,输入低电平最大0.8V,输出低电平最大0.4V,典型值0.2V。S-TTL输入高电平最小2V,输出高电平最小Ⅰ类2.5V,Ⅱ、Ⅲ类2.7V,典型值3.4V,输入低电平最大0.8V,输出低电平最大0.5V。LS-TTL输入高电平最小2V,输出高电平最小Ⅰ类2.5V,Ⅱ、Ⅲ类2.7V,典型值3.4V,输入低电平最大Ⅰ类0.7V,Ⅱ、Ⅲ类0.8V,输出低电平最大Ⅰ类0.4V,Ⅱ、Ⅲ类0.5V,典型值0.25V。”

网友F:
老A这张图貌似老了,5V供电的TTL器件高电平确实很接近5V的

网友B:
那就不叫TTL电平了,确实现在的器件大多是TTL/CMOS兼容的

网友G:
老A这回栽的不轻

俺也纳闷过,按道理,输出确实应该是VDD-2个PN结压降,却偏偏带几mA只比VDD少了零点几,搞不懂,又没法钻进去看个究竟

网友G:
问题是双极型运放也是这样子

网友G:
LM324输出级的下臂是pnp,可是输出竟然可以低到接近零

上拉10K,想不通,怀疑datasheet上的内部电路图有问题

楼主:
芯片使用的是SN74LVC04

网友B:
蚂蚁怎么扯到运放上去了?

TTL电平是一个标准,咱们就事论事,我没有说错。

LM324的输出是PNP和NPN并联的结构,输出当然可以低到接近0V,而输出最高电压比电源电压低0.7~1.4V(和负载有关,因为前面的三极管发射结并了电阻),输出电压范围和内部电路图没有冲突。

网友G:
324的内部电路

网友G:
324输出低电平指标

网友B:
完整的324的内部电路

网友B:
324输出低于0.7V后,只能吸进50uA的电流

网友G:
Q16是镜流源的,才50uA

手册中给的测试条件却是:VCC=30V,上拉10K 3mA的电流,主要由Q21过的吧

网友D:
老A的图没什么问题

无负载的时候的电压,考虑上那个二极管的压降,显然要在4V以上,何来最低3.5V之说

另外那个100多欧的电阻作用不是挂着玩的
做过电机驱动的电工知道那个死区问题
这个电阻的其中一个作用就是在高低电平切换时,两个管子电流不会过于拉风

另外,现在的IC制程上,串于上拉管二极管已经取消,现在基本都用两个二极管分别到天和到地进行保护的

电平转换时TTL最大的好处是输入时候,只要导通了那个PN结就是输入1了

扯淡一下是大有好处的,现在很多初入道的电工都不知道这些了,只把ARM、uCLinux高科技。

网友B:
陪MP再扯淡一下

        就TTL的这个电路而言,输出的上三极管是射随器输出,即使基极电压接到5V电源,发射极输出要比5V低一个PN结的电压,再加上一个串联的二极管,电压降将是2个PN结的电压,即1.4V左右,5V-1.4V=3.6V,这里是假设上管的基极结电源的,实际上电压比电源电压要低点,所以,说TTL输出高电平3.4-3.5V是有道理的。
        就这个电路而言,输出串联的那个二极管是不能取消的,因为输出下管导通时,输出电压接近0V,而此时上管的基极电压等于一个PN结的电压加驱动管的VCE,如果没有二极管,上管将也会导通,会引起电流的消耗。

网友H:
提醒:典型值不是最大值

另外,TTL输出级也不都是9楼的电路,能力强的在输出级没有二极管降压,集电极电阻也没有130欧姆那么大,小到50欧姆左右。

凡事不能一概而论。

如果不考虑安全性和可靠性,随便怎么搞,大不了烧坏了器件再换。

楼主:
好了,别争论了!试验两天了,一直通电没问题

,事实上没那么大的灌电流

网友I:
楼主在15楼说了——

芯片使用的是SN74LVC04

SN肯定是TI公司的,LVC是什么?很多老鸟都很清楚吧?我还怕我记错特意到www.ti.com上查了下SN74LVC04,结果是OBSOLETE,只好下载SN74LVC04A的DATASHEET,第一页最底下写着:

Inputs can be driven from either 3.3-V or 5-V devices. This feature allows the use of these devices as translators in a mixed 3.3-V/5-V system environment.

翻译一下:输入端能够被3.3V或5V的器件驱动。这个特点允许将这些器件用在3.3V/5V混合(电源)系统中当做一个(电平)转换器。

楼主为何要问?大家为何要争论?我们一天一天的都在干些什么呢?

网友B:
对于不同步供电的系统

即使是使用相同的逻辑电平的IC,直接相连都有风险,因为上电的时间存在差异。在实际设计电路时,都要引起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