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波是怎么产生的?

楼主(2009-05-05):
请教下谐波是怎么产生的?除了频谱分析仪,示波器和频率计能测出谐波吗?

网友A:
非正弦波就含有谐波

“产生”一般是由于放大器的非线性。
测量谐波含量,除频谱分析外,可以用失真度分析仪。用示波器可以大概看看波形是否接近正弦,有经验的可以看出3%到5%的失真,但要定量分析则比较难。

网友B:
非线性电路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

如是纯正的正弦波就没谐波啦?

网友A:
回4楼

当然。

楼主:
这样

如果做个信号发生器,产生正弦波,通过频谱分析仪观测其谐波成分,如果谐波越少,证明正弦波就纯正,失真就少吗?

网友C:
回6楼,谐波越少,证明正弦波就纯正,但是与失真无关

纯正的正弦波是测失真度的条件,不是结果

另外,你似乎混广坛?这台频谱分析仪那里见到过

楼主:
哈哈!

和电子有关的论坛都混.但要请教问题就得跑到21IC来啦!

网友D:
菜鸟

别不懂装懂
那台频谱是安泰信最差的AT5005
随便一个修手机的都有AT5011,嘿嘿

网友C:
冬瓜,AT5005是常见,可是被烟头烫坏同一个位置的AT5005不多

菜鸟不懂的冬瓜指出来,别犯忽悠成不?不说我怎么进步泥?

网友E:
哈哈,看样子不像是烟头烫怀的,更像烙铁烫的。

网友C:
圈圈混广坛不?那里比淘宝好玩

网友E:
不混哦...听都没听过...

网友C:
嘿嘿,那我藏宝,那里有非常多便宜又好玩的老东西

网友D:
md

每次我到上海前,菜鸟哥就可耻的从21ic论坛匿了
等我从上海一回来,菜鸟哥又冒出来了
广坛里面东西都太老了,我偶尔去看看
都什么年代了,唉!还有人怀恋已经过去很久很久的并非经典的东西

网友C:
你有我电话,你不打你怪谁呀你

广坛有宝,更多的是垃圾,要眼光和耐心,别急哈,还来不?

网友D:
还会来,嘿嘿

到时候到你家里去劫几台收音机听听

网友F:
又水上了,按照频谱分析,所有的波形都会有谐波的

网友G:
谐波的测量一般是用频谱分析仪

当然了,如果你有一个高Q的选频回路,也可以与失真分析仪背道而驰, 将它调谐到某个频率点,取出该次的谐波进行幅度测量.

示波器没法定量分析谐波成份,只能从波形的畸变情况定性分析

网友H:
所有波形都存在谐波的说法是错误的

    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所有的波形都是由基带正弦波及其不同成份的高次正弦谐波的叠加和,但正弦波本身不存在谐波成份,只是在现实中不存在理想正弦波而已。

网友I:
所有波形都是由正弦波叠加而成

如果不是纯单一频率正弦波,就会有失真

网友J:
呵呵,其实是正弦波(或单谐波)够简单,才将周波分解成

网友J:
楼上:按你的“理论”,该是2,4,...2^n次谐波才对哦。

其实波的“反射”和“谐波”没啥关系,只要是反射系统是线性的。

为何要将周波分解成直流成份加基波和各次谐波,完全是处于方便的考虑(另外数学上也保证了其可分解性)。这有点象为何通常将矢量分解成合适的正交分量一样(可以是直角坐标或柱坐标或球坐标),一个矢量在某坐标上存在分量不等于说它就一定由这些分量所合成的,这里没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周波也一样,有时我们从周波中“分离”出某一谐波其实只是用滤波器“求出”其某一谐波频率上的分量而已。

那么某一特定周波是否一定存在任意频率上的“谐波分量”呢?这一点只要对照矢量的分量便可知。

网友K:
还不如讨论一下

谐波是怎么消失的

楼主: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大侠的解答!水平不够,有些地方还没能理解.再请教个问题:示波器看到的"波"和频谱仪上看到的"波"有是什么不同?示波器上是"S"型的,频谱仪上看到的是"1"字或"山"字型的.(以前没用过频谱仪,一直认为"S"型就是正弦波)

网友L:
问HWM

   那拉普拉丝,是不是也是个工具?实际上也并不存在,一直无法很实际的理解

网友J:
回29楼:拉普拉斯变换就是一个工具,实际上整个数学就是一

世界上基本有这么四类学问:一是哲学;二是科学;三是技术;四是数学。

哲学是阐述世界“终级”问题的,所以说只是关于“信仰”的学问。

科学是阐述世界“表象”问题的,所以说只是关于“现实”的学问。

技术是阐述世界“价值”问题的,所以说只是关于“经济”的学问。

而

数学是阐述世界“模型”问题的,所以说她只存在与人们的头脑中。

网友L:
最近看到一个图

   最近看到一个图,解释小提琴琴弦的振动,好像是说基频是琴弦的本振,谐波是琴弦的基频的驻波,而琴腔是共振波的滤波放大器。力学的谐波是实际存在的哦
   我觉得力学的模型和电学的是有某种联系的

网友J:
楼上:声学里面一般不称为“谐波”,而称之为“泛音”

泛音是波在“共振腔”内所能产生共振的各个频率。产生泛音是要有条件的。

注意这里有个“因果”的问题,你可以用若干个“理想振子”(实际上也不存在)叠加产生某一周波。但不能说某个周波就一定是由若干个“理想振子”叠加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