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技术测试文档资料怎么做?

楼主(2009-05-06):
公司要求:
  做出样机,结出技术测量文档及说明。
做样机我可以,可惜后者没做过,不知应该是什么样子、格式,想请教一下大家,是否做过类似的文档,可否给份不重要的参考一下?

网友A:
参考一下

网友B:
你的样机总该有些什么技术参数吧

    比如性能指标、工作条件等等,给出具体的数值和相关说明就是你要做的事,有时还需给出测试方法等等。格式?可以有,也可以没有,这属于企业内部的“习惯”,要点是要说清、说全就可以了,行文尽量简单明了,表格为主。

网友C:
大项---最显要的数据,要在前要在突出位置

小项在后在次要位置
某些情况下,要注意逻辑关系,不要乱排序。

楼主:
OK 谢谢!

非常感谢,听了大家的,我大概有个底了,先实践实践再说,再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