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tel99做库问题

楼主(2009-05-06):
想做元件,要能仿真的那种,怎么做?那些参数是什么意思?如:
type=SUBCKT(X)
model=<parttype>
file={Model_Path}        ransformer<parttype>.ckt
pins=1:[1,2,3,4,5]
netlist=%D %1 %2 %3 %4 %5 %M %IF(PARAMS: %P)

网友A:
你这些参数咋出来的?

楼主:
从可仿真的元件库上抄来的。

网友B(2010-12-06):
还有可仿真的元件库呀?之前都没有听说过PROTEL99能仿真也,是99se吗?那还能仿真就还真是功能强大了,得学学!多谢LZ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