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星接收直板天线上的高频头的原理

楼主(2009-05-06):
   各位发烧友请问一下中九卫星接收器的卫星天线上的高频头的原理。如果想要改变它的接收质量或输出阻抗该怎么做

网友A:
高频头的主要功能就是个下变频器

    改其电路来达到楼主的要求不值得,但可以外置实现。提高接收质量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更换更高增益的天线,当然加微波LNA也可以,只是这恐怕不值得。改输出阻抗用无源网络即可实现,问题是:有必要么?

楼主:
万能平板天线制作方法

   现有些公司生产的中九卫星接收器都是配套的平板天线,能不能把平板天线改装成万能天线。可与别的机型相匹配

网友A:
不存在什么“万能天线”

    不同卫星的信号发射频率不同,功率不同,极化方式不同,需要相应的天线才能取得最佳效果,“万能”了就无法取得合适的接收效果。

网友B:
网上有拆开的照片

里面是很多想烫发了的头发卷。阵列分布。
应该就是圆极化方式的天线接收阵列。

网友C:
有没有便携式卫星电视方案

有没有那个IC直接可以做便携式卫星电视方案,JEFFTAN@126.COM

楼主:
帮我找找

  各位电子工程师们,帮我找找车载DVD的维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