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0mhz的陶瓷滤波器为什么能震荡成90mhz的?

楼主(2009-05-06):
以下是网上一个用数字电路搭建的fm无线话筒?
请问
1.10.7mhz 为什么能变成90mhz.
2.震荡出来的波形是正弦波,那么反相器反向之后是矩形波,三个反相器并联的输出也是矩形波,那么矩形波 能北fm收音机接受到吗?

3.天线附近的3个反相器并联有什么用阿?

网友A:
这是利用谐波实现的

    数字电路是非线性的,而非线性环节会产生大量谐波成份,方波在数学上是其同频基带正弦波和其无穷级高次谐波级数之和,对于10.7M基频而言,其8次谐波就落在FM段内,这是一种简易的变通设计,但做产品的话严禁这么用,因为丰富的谐波构成了干扰源,而无线设备除了功率方面的管制外,谐波成份及强度也是一项需严格控制的指标。
    接天线的并联门是为了提高输出之用,同时也正好不浪费空余门,否则空余门的输入必须进行固定偏置。

楼主:
谢谢 chunyang

谢谢 你的解释
明白了
1的解释是  工作在陶瓷滤波器的8次谐波上
3的解释是  提高输出,应该是提高输出电流吧 提高功率(因为无线电波需要发射出去,当时我以为是他们是倍频电路,还跑去问了ic设计工程师,对他们的回答将信将疑)

但是 2点 还是不明白.
震荡电路是90mhz的正弦波,经过那个反相器反相,应该变成90mhz的矩形波了,难道利用该矩形波的同频基带正弦波 发射机出去的

网友A:
振荡电路的频率是基频的,输出方波也仍然是基频的

    只是在其发出的电磁波中存在基频和其高次谐波,而天线只要尺寸合适对特定频段的高次谐波增益相对最高,自然发射也相对较强,算是简单的选频电路。

楼主:
谢谢 版主 看来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