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一个Protel99的问题

楼主(2009-05-07):
以前做板都是一个原理图文件做,再在想养成个良好的习惯^_^! ,想分成模块的形式画板。
现在说重点:
我遇到的问题是:
1、当我在多个文件中使用同一标号(Netlabel )时,最终网络表会怎样?
2、放相同的"PowerPort" 呢?
3、文件对外的接口是 "Port" ,如果我有总线,一大堆port? 我好像见过别人就只用总线,但应该有个规则,规则是怎样的?

网友A(2010-12-06):
哈哈,Protel,不过我只会最简单的应用,你的问题应该是把一个系统画成比较多的子文件吧,然后就是各个子文件之间的联系和差别吧,我只是知道有这样的用法,没有用过,不过这个问题我想如果以后我真正做东西也会碰到的,待会儿看看书,看是否有这方面的介绍,现在在学校比较幸运的就是可以到图书馆找比较多资料,嘻嘻。好像还每人回答吧,那要是小弟找到了跟你说下,或许已经没必要了吧,你应该已经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