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能告诉我频谱仪式怎么校准的啊?

楼主(2009-05-07):
有谁能告诉我频谱仪是怎么校准的吗?我们用的是安捷伦的~~~~谢谢了啊

网友A:
钱多的话就送计量局校准

想节省钱就取电视机的幅载波一校,可到网上去搜一下. 至于幅度,基本可以不用去管它.

网友A:
如果不是为了拿证的话都不要去管

俺以前用的惠普,频率精度是+/-0.1ppm,分辩率0.1Hz(UHF), 一般的通讯器材也就要求+/-2.5ppm

网友B:
用基准信号源做调校依据

没有足够精度的基准信号源当然也可用楼上的方法,不过一般频谱分析仪无需什么校准,毕竟定性测量为主,定量测量的话最好还是用矢量网络分析仪。

网友C:
去这里看看

http://www.home.agilent.com/agilent/product.jspx?nid=-35734.536907582.00&cc=CN&lc=chi

<iframe width="500" height="500" border="1" src="http://www.home.agilent.com/agilent/product.jspx?nid=-35734.536907582.00&cc=CN&lc=chi"></ifr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