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场小辩论吧~什么样的产品才能说是“好”

楼主(2009-05-07):
公司的一个成熟产品,销售了好多没出问题。前段时间卖到一家单位里就用不了。
结果一查,他们的插座没有接地,造成了PCB地和机壳地之间存在压差,系统就这么挂了。
这个该怪生产插座的厂商,还是怪我们?

同样的问题还有一台设备在国外电网里运行的正常,在国内就不能运行。一查原因,国内电网的污染严重。但是国内一些比较廉价的产品却能良好运行.......
如果大家都生产符合规范的产品,电网环境会如此的差?

什么样的产品叫“好”?最适应环境的?还是有一种普世的“好”?

顺便讨论一下,节省一个电阻电容,能给老百姓带来多大的实惠?还是说给老板带来了更多的收益?

网友A:
“恰到好处”便是好产品。

网友B:
恰到好处的产品,也是很危险的产品

好产品应该是对客户负责,对社会负责的产品。

同样是利用核技术的产品,核电站和核弹就是不同性质的产品。

网友A:
呵呵,“恰到好处”的产品是性价比最高的产品,而非“危

“恰到好处”是综合各方面的因素(包括功能,安全和成本)来确定的。“恰到好处”不等于“安全临界点”。

如安全性考虑必须包括其各方面因素的“危害程度”和“出现概率”,从而得出一个综合的且经济的解决方案。

网友A:
另外,“恰到好处”还必须和“标准”联系起来。

没有标准啥都免谈。就象LZ所说的,国外的东东用到国内来也未必“好”一样。由此可见,技术标准的重要性。

网友C:
这和货币的道理是一样的

劣币驱赶良币!低价劣质的一定会把良性的竞争掉,因此我们做产品的认为的最好的产品就是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不断地Costdown,想想很悲哀的!

网友D:
???

"他们的插座没有接地,造成了PCB地和机壳地之间存在压差,系统就这么挂了。"
这个问题。。。应该可以避免的吧?

网友E:
略有冗余,再升级

软件就是例子

网友F:
呵呵,为什么PCB地和大地有压差就挂了?

真奇怪,大地一般是接你设备的保护地,保护地一般是不太可能让你的系统挂了的,除非你的系统必须严重依赖保护地的连接才能正常工作,但这样的系统设计是谁的错?

如果系统的保护地没连接,这个系统就挂了的话,建议这样的产品别卖了。

网友G:
是RS485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