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电阻

楼主(2009-05-12):
求一种电阻,平时阻值很小,放水里面很大的
有这种吗,求型号

现在要检测一个东西是否放在水里,有什么好办法
要求成本低一点的,谁能给点案例和资料

网友A:
估计没有

估计没有,水也导电电呀!湿敏电阻可能也不行!

网友B:
这个好办

  这个好办,不过没听过哪种电阻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你说的是液体检测传感器吧

网友A:
弄两根裸导线就行啦

弄两根裸导线就行啦!

网友B:
可以 可以

   呵呵  这主意不错

网友C:
温敏电阻

是冷水嘛,温敏电阻  用塑料抱住 放水里  温度低电阻大

网友D:
LZ一定要用“电阻”吗?

   LZ要检测的物理量一定要是“电阻”吗?其实其它的方法也是很多的。
   “要求成本低一点的”的话,4楼的方法是最简单的了,“弄两根裸导线就行啦!”,没水时电阻很大,有水时电阻较小。再将信号反相就是你需要的了。

网友E:
没有楼主想象的那种“电阻”

用导线当电极测量的话寿命很有限,通过的电流越大腐蚀的越快,要求低的话可用不锈钢,要求高的话有专用电极,价格也不高。

网友F(2011-12-14):
LZ说的就是普通的热敏电阻;
平时电阻通电流,自身发热,温度上升,所以电阻小,电流更大,温度更高,电阻更小...直到发热和散热平衡,这是电阻很热,阻值很小.
放到水中后,散热加大,温度下降,阻值增加,电流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