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阻尼振动输出,求教。

楼主(2009-05-12):
小弟运放应用电路如下图:

输入正弦,输出振幅慢慢减小到0,这是为何啊?由最大振幅减小到0V左右,需要个3、4秒时间。

把22uF钽电容去掉,则不会出现振幅慢慢减小的情况。

求教第二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电路有问题,运放同相输入端悬空

楼主:
谢谢maychang大侠

运放同相输入端悬空,我信号从哪里进入呢?

网友B:
把75欧姆电阻移动到电容后面

网友C:
同相输入无直流通道,无法提供偏置电流

  这种接法是不对的

楼主:
同相输入无偏置,为何不行呢?

按照楼上和楼上的楼上的确解决了问题。

小弟菜,运放就知道个虚短和虚断;

不知为何同相输入端要有偏置?

输入端应该就是个差分电路。

网友D:
LZ:就算不考虑偏置电流(理想运放),也存在一个初始态问

记住,一般电路都不可有“悬空”态(相对于参考地)。

网友E:
OO正解

楼主的电路,电容没有放电通道。所以,上电之后,电容一直充电,没有放电,输出幅度就越来越小。若电容值偏小,连衰减震荡都看不到。将电容移到75欧电阻前,电容就有了放电通道,就不会影响输出了。

楼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学习了。

网友F:
这个电容被撑死了,haha

楼主:
听了大家说的,想了几天还是不明白。

图1:带电容。

楼主:
图2,不带电容。

楼主:
求教!

电容不是隔直通交嘛!我输入的是交流信号啊,那有没有这个电容应该都没有影响啊?为什么没有输出呢!求坛子里的大侠给说说。

网友G:
同样的原因啊

楼主:
谢谢chunyang

原因知道,但原理不懂,请讲讲。。

网友H:
LZ,没有给OP的正极提供合适的偏置电流通道,

无论什么样的OP,正负极都要有偏置电流通道,如OP的正极偏置电流为1UA,这样1UA的电流一直给电容充电,导致电容的电压提升,也这是OP的直流工作点的电位走向负,最后失去放大功能.

网友H:
如果要这样用C,要另选择OP

如果一定要这样用电容,必须要用能自偏置的OP,如OP07糸列的.因为内部有电流提供输入级BJT基极电流,不用从外部提供.

网友I:
哈哈,相当于开路

网友G:
“虚短”只是代表电位等效而已

并不是真正的短路,电容通交流,必须有电流充泄回路,该回路要么自行提供,要么需要“隐藏”在IC内部,但不能没有。

网友B:
“虚短”只是一个表象,并不是原因。

必须要符合其它几个条件,才能出现虚短这种现象,因此才叫做“虚短”,不然干脆叫“短路”好了?

运算放大器的输入阻抗很高,很小的漏电流也能够在上面产生很高的电压(电压=电流*电阻),
因此结果就是让你的输出端饱和了,从而输入端也不再起作用。

网友J:
to maychang

我看用运放做的电压跟随器 好像都是运放同相输入端悬空吧
LS那个主要是接连电容  , 没有放电回路的缘故吧?

楼主:
-_-

坛子大侠说的都挺对,小弟还是不解,自己分析一下,请大家给指出错误。

既然理想运放输入阻抗无限大,那电容右侧相当于没接负载。

左边信号源电压上升,电容左极板充电,右极板左侧感应出-电荷,右侧感应出+电荷。所以运放同相输入端电压上升。

左边信号源电压下降,电容左极板放电,右极板左侧感应出的-电荷减少,右侧感应出的+电荷减少。所以运放同相输入端电压下降。

这正说明电容“隔直通交”的特性。因此,电容在交流电路中应该是透明的。因此证明有无这个电容运放应该输出一样,但无电容输出正弦,有电容输出-22GV。

我的分析哪一步错误了呢?

楼主:
大侠指点一下我的分析!

理想运放输入阻抗无限大,电容右侧相当于断开。

信号源电压上升,电容左极板充电,右极板左侧感应出负电荷,右侧感应出正电荷。所以电容器右端电压上升 = 信号源电压。

信号源电压下降,电容左极板放电,右极板左侧感应出负电荷减少,右侧感应出正电荷也减少。所以电容器右端电压下降 = 信号源电压。

所以电容器右端始终 = 信号源电压。这也是电容器隔直通交的原理。

所以在此电路中电容器有无都可以,即有无电容输出应该一致。

但实验现象:无电容,输出正弦波,有电容输出-22GV(当然这是仿真器的失误)。跟我刚才的分析不一致。

大家说说我错在哪里了!

网友K:
你怎么知道仿真器失误了?

仿真器分析的比你分析的准确多了
出错的概率也比你出错的概率低得多

楼主:
呵呵

楼上说的是,我是说,运放输出端输出了22GV,太大了,有问题。没别的意思,我还没到怀疑仿真器的功力。

网友L:
运放的另一个特性,虚断

网友M:
没有直流偏置

应该是没有直流偏置的问题,没有直流偏置,只有交流进去,工作是不正常的。

网友N:
看一看

   哪要那么多仿真,拿张实际的运放图分析下就知道了,比如741的结构,看看前级差分端吧,三级管也要偏置的,0V-负V的偏置,转下思维而已,仿真那些就别较真了,经常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