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485传数据给电脑,如何提高速度。

楼主(2009-05-13):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自行设计USB转换接口

标准串口的速率无法支持到500Kbps,可以用支持到500K的MCU做转换。

网友B:
用CAN总线吧!

还是用CAN总线吧!

网友C:
USB转485或以太网转485

成品有很多,搜一下吧,几百块就能解决
自己做可以用AVR, 串口可以做到2Mb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