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PROTEL99SE 的问题

楼主(2009-05-14):
在用 PROTEL99SE 画PCB的时候,当PCB里面的元器件的标示被锁定了,是怎么解锁的?
比如有个电阻“R1”“1k”。这个电阻可以移动,但是“R1”、“1k”的字符不能移动,
有谁知道是怎么解锁吗?请各大侠指示。

网友A:
这样试试

简单的办法,把这个元件删除,
重新导过来就可以了,
字符锁住的,没见过,
我只碰到过几次,字符点不动,从原理图更新后,
在PCB中移动下整个元件,字符就可以移动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