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无从下手了

楼主(2009-05-14):
我的一块板子,用到了4个D触发器,一般情况下工作正常,可是当用金属在地线上迅速划动时,D触发器输出状态总是变化,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怀疑是噪声干扰,可不知如何处理?

楼主:
怎么个滤波法啊

芯片上都有滤波电容,输入的信号也加了滤波,但都无济于事

网友A:
这要看你的具体电路

    这是因为静电感应通过信号通路泄放时,因触发器输入阻抗较高故而影响,提供其它途径的泄放通路即可,如二极管钳位,电感抑制,电容吸收等等,但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B:
感悟设计

看看感悟设计那本书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