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的水感应控制?

楼主(2009-05-14):
    买到一个小水杯,是用来插花的,往水杯里装水水杯底座下的四色的LED就会开始发,把水倒掉就停止发光,没有其他的额外控制开关,我知道这是一个感应控制,我实在是找不出他是用什么控制的,肯定不是光感应,声控也不是,从杯子的底座开了两个孔,有两个蘑菇头状的金属头分别伸出来,这两个蘑菇状的金属头在往杯里倒水时直接与水接触
    于是我想这两个蘑菇头就是感应触头,问题是我搞不明白这是什么感应?还有我拆开看到IC 标有 EM2862 . 这应该就是这个芯片的名称,可是我查了就是不知道这个芯片实现功能的机理和工作原理,哪位大哥大姐知道的请驻足帮忙解释一下,我有点为他寝食难安了,在此多谢了。

网友A:
一个三极管两个电阻也可以实现……

网友B:
振荡频率的变化

也可以实现。

网友C:
那两个头是电极

而通常的水中很有各种离子,是导电的,这就是检测原理。

网友D:
检测是不难的,

难在防止水垢的产生。

网友E:
加热到60度才是水垢产生的分界点

60度以下基本没什么水垢

网友F:
就是两个电极,没啥好说的

网友G:
水浓缩后也会结垢

网友H:
老T资料真多

  老T叔真厉害,简直什么资料都有。不过小生想问下各位高人,如果是杯子有水LED就亮,杯中的水一满或八分满就灭,没水也灭。这个应该怎么控制呢?

网友I:
多个探头。

网友G:
底部可再装一个重力开关

水满了重力开关发信号关灯
原先两个触点用来开灯
这样,没水就不会开灯,水不满不会关灯.

网友J:
那两个蘑菇头是不锈钢的。

鉴定完毕

网友E:
不锈钢也照样锈,鉴定完毕。。。

网友K:
加上电,什么金属也扛不住

石墨电极比较好

网友L:
请问各位工作电源从哪里来

是杯中的水发电供电路工作?

网友M:
用纯净水试试

网友I:
用纯净水浇花就没情趣了。

楼主:
不是的

   他有一个3V的锂离子电池供电

网友M:
不是谈浇花,而是讲水位检测

网友N:
http://home.eeti.com.tw/web20/pdfs/2008/EM28xx.pdf

网友O:
这么个原理

我做过类似的东西
检测水位
我估计你那个芯片是个单片机,那2个就是探针,一个发射脉冲信号
另一个接收信号。当你到水后,探针接收到信号,控制LED亮

网友P:
应该是检测水的电阻值,试试加点盐会怎么样?

应该是检测水的电阻值,试试加点盐会怎么样?

网友Q:
杯中的水发电供电路工作

哈哈 哈哈,不停的摇杯子,能行。

网友R:
楼上,那以后就专门请你摇了

对怎样用水产生电感兴趣

网友S:
用重力来检测的话成本肯定太高了

现在压力传感器都不便宜啊

网友T(2009-06-23):
我知道,我设计过类似的东西。。

所谓感应就是改变(电容、电感、电阻的数值的改变),而这个我估计就是电容的改变。蘑菇头就是电容的两极,水或者空气就是介质,介质的改变导致电容值的改变,电容值的改变导致芯片工作或者不工作。

网友U:
chunyang正解

chunyang正解

网友V:
呵呵,前一阵特意研究了一下这个有趣的问题

请点击以下连接,打开或下载PDF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