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水箱制冷

楼主(2009-05-14):
我设计了一个水箱恒温系统 加热是用的常见的热得快,下水加热,挺好用;但是制冷方面我原来是用半导体制冷在水上方制冷,基本没效果,而且过一会竟然两面都变成热面了,不知道原因,制冷芯片又不能让他下水,实在没有什么好办法,所以希望大家给些意见,谢谢了!

网友A:
参考一下

基本没效果的原因有3个:
1.热端散热不及时,以致反传到冷端,可加大散热面积或风冷
2.冷端与媒体交换不充分,可加大冷端散热片面积
3.致冷片功率欠大,满足不了设备需求,检查致冷片供电,电压到位了吗?纹波大吗?两者都不是,就只好增加致冷片数了,记得电源也要相应增大哦

网友B:
制冷

制冷是有冷端和热端的。冷端制冷,吸走的热量和损耗的电能要在热端散发。需要加散热器和两端隔热。

楼主:
半导体过一会竟然两面都变成热面了,不知道原因

我是散热片和半导体制冷热面之间涂抹了硅脂,不知道楼上所说的两端隔热是怎么实现呢? 我的散热系统只用散热片,会不会引起散热不好而烧毁呢,而且芯片在水上方制冷的效果也不明显,水温基本没变,时间长我又怕烧掉

网友C:
制冷片散热不良的话,就会导致热量传递到冷面

能量是要守衡的

网友D:
半导体制冷在此应用很受限制

散热器不可能放到远处。如果采用压缩机制冷,散热器就可以放到远处,不存在热量传导问题。

网友E:
半导体制冷散热是关键

网友:
安装两组散热片

或者说一个散热片,一个散冷片。
制冷片的制冷面安装散冷片,插入水中。
发热面安装散热片,加强通风,或安装风扇强制风冷。

网友B:
隔热

隔热不难,弄块薄泡沫,挖个方形孔,跟致冷片一样大小。框住致冷片。泡沫要宽一点。防止热面的热风吹过来。
热面可以贴个CPU散热器,带风扇的。冷面可以贴个铝片或者厚一点的小散热器,然后泡在水里就好了。

楼主:
好的 谢谢大家意见!

我现在就买设备实验 冷面那面是不是也需要涂抹硅脂和硅胶然后连上散冷片(散热片)? 太感谢了

楼主:
我的电源是12V 6A

而制冷芯片大概也是12v 6a的 刚刚够用 要是再往电源上并个风扇 恐怕电源会坏掉吧?

网友F:
楼主算一下,热得快多少功率

制冷片能制冷多少能量
半导体制冷中热的传导最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