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5V 如何控制9V ?

楼主(2009-05-15):
单片机供电是5V,电池电压是9V,需要测电池电压,使用ad去抓,
在不检测时,希望关断电路,使用三极管如何把电路搭建出来?

网友A:
需要用两个三极管才能实现

一个NPN一个PNP的,当然还有其它方法如MOS管、光耦什么的。

网友B:
这样控制,参考下

楼主:
谢谢, 我是这样做的

谢谢, 我是这样做的

楼主:
VB=5V , VCC =9V , AD2是AD采样口

没有标数值的电阻,根据ad基准,选择一个合适的阻值

网友C:
连个三极管中间的10K是不是不对啊?

连个三极管中间的10K是不是不对啊?

楼主:
不加会烧管子

网友D:
不加会烧吗?

不加那个10k电阻的话,前端的管子会烧吗?楼主能够解释一下,不是还有上面那个100k的吗

网友E:
电阻分压不行啊啊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