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个帖子,大家讨论一下,音频取电电路实现

楼主(2009-05-15):
想法是:从audio driver(通常为来驱动耳机(class AB的,class D的不考虑),也就是说通常接上32ohm 负载)的音频输出上取出电源,输出大概为3.3V, 10mA.同时也不影响audio performance(THD<0.1%),可行性怎么样?

网友A:
参考下电话线,不影响指标基本不可能

网友B:
音量小了咋办?

网友C:
音频电能和工频电能

价格相差不是一点,贵得太多了。

网友D:
理论上可做,但不是一般的难

取电环节必需呈“纯电阻性”,可参考SMPS的APFC电路,开关频率要跑到500K以上,输入滤波器阻带特性要十分好,才不至于影响音频波形,做出来,对普通的小电器来说,是个天价...

网友E:
关键是太容易干扰,而去除干扰要付出的成本却相对高昂

    通常的电源纹波频率多落入音频范围内,而且这样的接口其负载又恰随音频的变化而变化这更增加了电源扰动的影响。

网友F:

大家只是亮一下LED点缀点缀,兄弟是想用来照明吗?还是想。。。。。

网友G:
这个

    加个三级管,负载加在E极,另一端C级加个电阻和二极管取电,偏置都不用,应该负载就是个电阻,对音频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