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有关功率mosfet

楼主(2009-05-16):
(无正文)

网友A:
原理上DS极可以倒置

---不考虑内置二极管的话.

网友B:
MOSFET加足够大Vgs

楼主的意思是正向已经导通,问反向电流是通过体内二极管还是MOSFET本身。
通常情况,功率MOSFET加足够大Vgs时相当于一个很小的电阻,额定电流通过该电阻时压降小于二极管导通电压,故电流是经过MOSFET本身而不是经过二极管。开关电源所谓同步整流效率较高就是利用这一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