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直生机原理类的**

楼主(2009-05-16):
这么窄...能做到最大的转换效率?

楼主:
这么窄,它无法获取尽可能大的风力

获取的风力都小,怎么能提高发电功率?
说转速...似乎就涉及深层次的具体技术问题了!
我感觉是不是有其它原因,比如风特别大的时候,是不是为了保证输出功率的稳定性?而风力发电设备似乎都是安装在常年都有微风的地方

哈哈,纯属猜测,等待坛里前辈指点!

楼主:
LS两位都说是转速???

那具体说说啊,是为了保证转速大?转速小?还是转速稳定?
至少不是为了转速大吧?看新闻视频,都是慢悠悠的转啊转的。

网友A:
窄吗?不窄呀,宽的地方2米多呢!

窄吗?不窄呀,宽的地方2米多呢!

网友B:
进行一下桨叶的受力分析就明白了

    风力作用于桨叶的叶面有两个分力,一是向后的压力,这个压力对发电毫无用处,反而需要支柱的结构刚性来抵抗这个分力;二是切向的分力,这个分力使桨叶旋转,是带动发电机的动力。风力发电要尽量使切向分力增加,这样效率才高,同时也可降低支柱的结构重量。但是,同样风力下,切向分力越强,桨叶的转速就越高,因而受到的阻力也就相应越大,所以这就需要进行取舍权衡,在切向受力和风阻间取得最佳平衡,风力发电机的细长桨叶结构就是这种权衡的结果,具体理论因涉及到空气动力学,要解释清楚需要很大篇幅和相关的基础知识,所以这里就只简单讲到结果略去计算、推导过程。
    风力发电机的桨叶设计是很复杂的,实际情况下,除了前述因素外,还要考虑结构重量、震颤、湍流、共振等等方方面面,搞清楚这方面的基本知识需要至少掌握硕士级别的相关课程。

网友C:
re

这东西非常大,要用大型卡车才能载,不是因为沉,是因为长,我在路上见过一次,一个叶能有20多米长。

至于为什么那么w/l为什么那么小,应该跟空气动力学有关,任何一种螺旋桨w/l都很小。

我猜跟风阻有关,太宽了容易断

网友B:
太宽了不是容易断,而是风阻大大增加

而且会发生桨叶叶面后端湍流进一步降低效率。

楼主:
6楼贴了这么大的照片,呵呵

晕,这下看清了,原来这么大啊!能把这玩意摇转可也不容易啊,呵呵

我说感觉太窄,是相对它的“长”来说的,相对它的“长”不是很窄吗?哈哈

突然想起来了,好像涉及到动力的都是很窄的,还有就是螺旋桨飞机的桨也“窄”!
唉,不想了,管他呢,反证是权衡的结果,哈哈,谢谢楼上各位,谢谢chunyang。

网友D:
这是流体力学的问题了。有个最佳效率的宽度。

    风力机的效率,最大理论值是不是100%。因为叶后的风的风速不能为0,目前能做到的约37%。
    水平轴的以三叶片的是效率最高的了。竖轴的一般是2叶片的,机械结构远比水平轴的简单。

    水平轴的风力机的输出功率与扫掠面积S成正比,与风速的3次方成正比。
    叶片越少,转速越快。同时与叶片的迎角β有关。如果叶片的迎角β=10°,则叶尖比转速λ约为1.0时,达到最大效率,λ=1.3时,效率为0;如果叶片的迎角β=5°,则叶尖比转速λ约为1.1时,达到最大效率,λ=1.65时,效率为0。迎角β的值越小,最大效率越高,当为0°时最高。

    竖轴的一般是达里厄型风力机,该型风力机效率高,结构简单。但是没有启动力矩,叶尖线速度(就是中间最大直径的位置)需达到2倍风速时,才有启动力矩。显然,停下来后自己是不会再次启动的了。
这里里厄型风力机:

网友E:
非常人想象的流动质点在桨叶斜面上产生的切向压力来做功

    其实风机基于是流体力学中机翼两面流速差产生升力原理运行的,而非常人想象的流动质点在桨叶斜面上产生的切向压力来做功的,这是我们看起来它们效率很低的原因。实际上若仅从效率来看,那三片柳叶都还嫌多了,两叶片甚至单桨效率还更高。用三桨柳叶主要是美观原因。
    风电叶片设计、制造,转桨控制;电机馈电等都属高科技领域。感兴趣的话可看看熊礼俭先生主编的《风力发电新技术与发电工程设计、运行、维护及标准规范实用手册》

网友F:


网友G:
搞什么飞机?

好像有人是航空院出来的~

网友H:
有个客户也是做这个的,我们做逆变部分,他说这玩意很难

网友D:
叶形都是采用现成的飞机的翼形,目前多数是采用波音公司

网友B:
搞风力发电桨叶设计的,确实大多出身自航空专业

对航空主体专业而言,空气动力学是本科阶段的必修课,像我这个学飞控的都学过,但只是皮毛而已,深究下去就是博士点了。

网友D:
空气动力学与液体流体力学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水力机械的转换效率可以达到93%-97%,理论值可以达到100%。

网友B:
空气动力学是流体力学的一个分支

    因航空器技术的发展,空气动力学从传统的流体力学中独立出来,有其非常独特的侧重和方法。液体和气体最大的不同之处是气体的可压缩性,正是因为这个可压缩性,大大增加了空气动力学的复杂性。

楼主:
还有一个特点:

工业用的风扇,扇叶一般都窄:                               而家用风扇是这样的:

看来窄扇叶的能出很大的风吧,哈哈。。。

网友E:
使辛劳的人们轻松一下

    来点科普点缀,论坛更加生气勃勃,让我们再一次被提醒世界不只是RAM构成。让兄弟们偶尔显摆显摆,让我们满足一下天生的好奇心。使辛劳的人们轻松一下。
   原来杨兄是学航空的,我是说嘛。失敬失敬。。

网友B:
家用风扇因追求静音和低成本,电机转速不高

    所以需要增大桨叶面积提高送风量,这时大桨叶的阻力和扰动问题还不明显,转速一高,相邻叶片间的湍流会使叶片失压,风力反而上不去了,所以必须用窄桨叶。

网友I:
叶片太宽了,整个塔会被大风推倒

网友I:
是不是高转速的,适合用窄叶片,

家用风扇转速比较低,用宽叶片

网友D:
并不是“叶片太宽了,整个塔会被大风推倒”,你看荷兰的

并不是“叶片太宽了,整个塔会被大风推倒”,荷兰的风车就是“大叶片的”,几个世纪了没被吹倒,那个风车个头也不是很小的。

之所以要用窄叶片,是因为效率的原故。转速高了,叶片就必须窄。

网友J:
风力机为什么要做窄?

关于风力机的原理,chunyang已经解释得差不多了.
俺补充一下,原始的风力机,是用于推磨,提水,要求低速,大力矩,故而风叶做得比较宽大;而现代的风力机,主要用于发电,由于发电机的转速都比较高,如果再使用宽大的风叶,便需要变比很大的增速器,传动效率下降。
实际上,风力机本身的出力,与风叶面积并没有太大的联系,只与扫风面积、翼形比、攻角,失速风速、尖速比等参数有关,而不同的风叶,则都可以通过优化设计,来达到一个最大的出力。理论及实践都表明,3风叶的风力机,效率已经与无穷多叶片十分接近,而完全相同的风叶做成2风叶的风力机,效率只比3风叶小一点点,而单风叶,竟然也是下降不多,现代有的大型风力机,便只有一片风叶,加以高密度的配重,形成不对称风力机,效率竟然有3风叶的80%左右,但成本大大下降。
不管风力机还是水力机,由于工质在经过动力机构后,速度都不为零,因此没有任何一款机械可以达到100%的转换效率,风力机的理论效率极限,是57%,目前实际上可达到30-40%,风电的发电成本,现在已经接近火电,是一种十分有前途的新能源,比光伏发电更回实用得多。

网友K:
猜:跟风速有关

在风速比较大时,必须留出足够的空间让风通过,否则的话估计就吹倒了

网友L:
跟吹倒没任何关系...

网友D:
别猜了,理论上,叶片的厚度是无线薄的,叶片的个数是无

网友M:
做窄主要是为了叶片强度、材料用量问题

实际上,正确的流体设计和优化下,做窄和做宽效率是差不多的,但材料用量差别就太大了!
材料用量一多,重量急剧增加,跟着塔基的强度也就得增加很多才行,那个性价比也就太低太低了;
而且重量增加后,启动惯性也会急剧增加,大叶片也只适合于低转速的情况,必须用更高增速比的变速器,整体效率却反而下降了,那谁还会做这样的傻事啊???

实际上,这个东西的叶片一点都不窄,看起来“窄”,那只因为它实在是太大了!

看看第一张图片下的房屋尺寸、路的宽度,再想象下这个风力发电塔的尺寸吧! 想象下叶片有多长哦~~~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