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一个串口头又快又好的接进密封接线盒呢?

楼主(2009-05-17):
我现在有个盒子,盒子里放的电路板,盒子是密封的,只有一个穿线孔,所有线从穿线孔接到电路板上,但是还有个232串口要接进电路板,串口头太大,无法从孔里穿过去,如果换一个可以穿过串口头的接线孔那就太大太夸张了,如果到现场先将串口线穿过孔再现场做头的话效率太低而且质量不能保证,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又快又好的将串口头接到密封盒子内呢?

网友A:
把串口上的针顶出来,穿过去后再装回去

网友B:
为啥要用串口?9根线你都用了?

这种环境似乎不该用DB9
不过这种接口有专用的密封型,有厂家生产的,防水、防尘、全密封。

网友C:
不要用DB插座即可

自己定义小型接插件或用压线方式实现。

网友D:
有那种小的防水座子卖,自己定义一下

楼主:
因为是232串口通信吗

所以当然用DB9啊,我只用了其中三根线,chunyang说的用排线做串口线,这样通信距离和通信质量会不会受影响呢?还有楼上的朋友说的防水坐是怎么样一个东西啊?可否介绍下?

网友C:
谁说232就得用DB口了

    我也没说是用排线,是压线法,即用接线端子压线,甚至还有插拔式端子的,工业现场用的最多的接线方式,当然,还有其它很多接线法,对通讯是否有不良影响,主要考虑由线径和接触电阻决定,DB口在工业现场反而是不可靠的。在机箱内部不必考虑什么防水,在机箱整体上下功夫。

楼主:
chunyang的意思是随便用什么样的接法

只要三跟线过去就行,然后头做成什么样的都行

网友C:
当然还要讲究工艺性和其它必要的注意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