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谁知道日出日落时间如何计算啊?

楼主(2009-05-17):
做一个路灯控制的应用

网友A:
非要搞准话,每天都不同吧经度,纬度,日期,每天算一次?

还有天气因素呢...

为什么不直接检测?

网友B:
定时+光控

在设定时区内再根据光照强度进行控制
设定时区根据季节作适当调整
在非设定时区内,遇特殊情况,暗度达到指定值,亦可以进行非正常开启,亮度返回指定值再撤消非正常开启

网友C:
方向性错误

    应该用传感器感知光线强弱来判别,计算的话,很多天文网站都有公式,包括简化公式,NASA则有非常详细的公开资料,可问题是,天气情况有时的影响非常大,这种情况也应该考虑,所以就不要舍简求繁了。

网友A:
直接检测光照...

网友D:
多年前

听说测光照不可靠
现在一直没做这个产品.不知如何.

网友A:
当然再加上粗略的时间判断嘛...

光照检测结果还要根据时间判断 晚上12点光照检测声白天显然可以忽略...

网友C:
路灯控制器网络化才是正确的方向

网络化后,光感不可靠就不再是问题了,甚至可以根据时间调节照度进一步节能。

楼主:
楼上的朋友们

第一,光感肯定是不可靠的,现场的情况千变万化,感光的传感器不一定就在白天有光晚上没光的环境下工作,比如树荫遮挡、高大建筑物遮挡、大雾、灰尘杂物不小心覆盖光传感器。。。。。。等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使光传感无法可靠工作!
第二,网络是个趋势,也是最佳的解决办法,但是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不可能做到所有的城市都使用网络,毕竟也是个不小的工程,使用过程中还要产生相当费用,高科技的产品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很多路灯目前比较经济可行的方法就是安装经纬度定时器,网络控制在中国目前不可能大面积推广开,但是经纬度定时器却是慢慢的普及开了,很多的二三线城市的路灯管理所的电工玩玩定时器他们都能懂,你要他们操作网络软件控制路灯,他们头就会大,有的人才高中毕业,就会一个电工,你还得去培训他们,这个难度比使用经纬度定时器要高多拉,所以考虑问题要现实可行,

网友A:
天气因素怎么考虑? 你的经纬度...

应该还是感光+粗略时间判断吧.

网友E:
re

传说**的国旗都是要求当太阳从地平线一起升起,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如果是,肯定有计算的方法

网友A:
人家是单一一个东东,每天安排10个气象+天文+xx砖家计算都可

路灯可不是每天人去开关  就算按理想情况给你计算精确到US级又怎么样?一场大雨,一个特晴的天,就时间完全不同了.  天气啊,这个看光照比看公式似乎有效.

楼主:
晴天和雨天不是天天有

只是偶尔,

网友F:
玩过google地图的就可以看到地球的日照

公式肯定有 我估计还有简化的很简单的公式 因为这太有规律了

网友G:
晕,chunyang不是回了嘛,到专业网站找公式

**升旗是的,与太阳同时升起的,大概是东经120度的日出时间,也就是北京时间。
而且,每天升起的都是一面新的国旗,旧的全部保存到历史博物馆,这个我不是很确定,但差不多是这样,不过升旗与太阳同步是肯定的!

但也不是每天都变,分几个时间段的,依据天文台给他们的时间。

网友H:
靠时间+光照也不容易吧?

时间怎么校准? 如果没有网络的话,不会是每个路灯校准一遍吧? 时钟的精度怎么控制? 国内从南到北, 一年四季温差可不小, 定时有点难.

网友I:
太科学了

如果是你生活的地方,不用公式也大致知道什么时候天亮什么时候天黑。
软件做一个表格,又不需要很精确的。

网友J:
无线广播,异想天开一个

来个无线电广播,早上8点啦,1分钟内关灯

楼主:
真够异想天开的

网友K:

想法是否正确?

网友D:
日出日落

需要根据经纬度来计算.经度好办 就是纬度有问题

楼主:
想法绝对正确

网友D:
路灯是这么做的

但这个确实有点学问

网友L:
造一张表查不会吗

楼主:
造个表是不可能的

那要占多少空间,说书拉,哎,路灯上的经纬度控制器已经有很多产品在用拉,怎么在21IC就变成难题了呢,

网友M:
感光比较好吧

就看灵敏度的设置拉.

通用的某些汽车,不管你白天黑夜,只要天暗了,灯就自动打开.

如果只是根据日出日落时间来判断,是不是太教条拉?

网友D:
ksk ksk

看来21IC的高手们也不知道啰

网友M:
我觉得楼主有点教条拉

路灯应该是为人服务的吧.
不考虑实际的光线状况而去算什么日出日落时间.
碰到阴暗的天气,中午12点就不开灯拉?
不要以为这种天很少,一天就能够造成很多事故.
象我上班,放晴几天后上班突然下场雨,路上撞车事故就多.
如果担心什么高楼大树的影响,那就在控制上某区域上选取几个参考点做依照好了,用权重判断是否天变暗拉.
科技以人为本.

网友L:
LZ不是笨,就是懒,百度一下,n多的资料

网友N:
找个附近看门的老大爷.

网友K:
要准确可能要问学天文的。

网友L:
地球轨道已知的、地球直径已知,几何总学过吧。

网友O:
以色列yitran公司好像有一款网络控制路灯的东东...

网友P:
弄个地球照明系统

   造上十颗八颗人造太阳,根据地球运行轨道调整角度,再根据各地现状调整亮度.... 打造一个不夜星球
    呵呵 够前卫吧

网友D:
lll

【例】 已知在北半球夏至日时,甲地(40°N、110°E)比乙地(30°N、115°E)白昼长56分钟,则甲地比乙地( )

A.日出早28分钟 B.日出早56分钟 C.日落迟20分钟 D.日落迟48分钟

【解析】 因当日不是春、积分日,且两地的经度和纬度均不相同,所以两地日出、日落时间的迟早,既要考虑纬度不同产生的昼夜长短差异,又要考虑经度不同产生的时差,先假设两地经度相同,那么由甲地比乙地白昼长56分钟,可知甲地比乙地日出早28分钟,日落迟28分钟,再假设两地在同一纬线上,那么两地经度相差5°,可知甲地比乙地日出日落均推迟20分钟。综合上述两种情况,可以得出甲地比乙地日出早8分钟,日落迟48分钟,所以该题的正确选项为D。
故日出日落与经度有关系!
漠河今天日出07时59分11秒,日落:15时50分13秒
夏至日出03时08分37秒,日落:20时25分08秒

网友Q:
aa

无线广播挺有意思,可能成本会高一点。哈哈哈

网友R:
去查一下就可以了

高级电工手册上面,中国大中城市的标准日出日落时间的有,去查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S:
要是上成本的话GPS

GPS模块可以读出时间和地点。这样软件根据当前纬度,将日出日落时间+修正存成表。Stellarium是一个天文软件,可以计算每颗星包括太阳的位置与时间的关系,你不需要这么精确,就拿它来比对一下,每个月几点出太阳,几点落,这样然后软件插几个值,基本就OK啦。你最多向后看个50年,估计路灯很少能用过50年的。

楼主(2009-06-23):
成本不能太高

只能用算法,能不能根据一个地方的日出日落时间判断出其他地方的时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