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发热严重,怎么解决?

楼主(2009-05-18):
是不是可控硅本身消耗功率比较大,可控硅就是1个开关,那么它自身为什么还会消耗功率?

网友A:
晶闸管导通时也有一定压降,当然要消耗功率

网友B:
那要看是正常发热还是非正常发热了

楼上说的正确,可控硅是有导通电阻的,根据负载电流计算一下可控硅的功耗,根据功耗和热阻确定散热片面积,如果这部分没问题才是电路设计方面的事。

网友C:
加冰箱制冷

网友D:
这个要看具体情况。看它所带负荷是否确定正常,不是超负荷工作。如果负荷不超限,工作电压,驱动电压都正常,那就是管子本身的问题。不过一般管子在额定负荷下工作都会发热,要让它有良好的散热条件。有的正常工作时也会达到60甚至70度,散热条件差的话。

网友E:
控制开关时间

尽量在零电流或零电压点开关,那样可以极大减少发热

网友F:
加散热片

网友G:

兄弟。可控硅触发后就同二极管。处理办法亦同。

网友H(2012-11-15):
BT139,不装散热片的话,可以过多少A的电流?我指的是正常持续工作电流。

网友I:
你的可控硅控制电路正确吗?

网友J:
如果上电没多长时间就过热的话,应该检查一下电路是否有超载的问题了。

网友K:
加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