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32.768kHZ晶振的问题!!!!

楼主(2009-05-18):
    本人以前用过一款32.768kHZ的晶振,如图,芯片打标为CC56C,有谁用过或者知道这款晶振是什么厂家生产的么?

网友A:
无所谓什么厂家

只要参数、封装一样就可以代替。

楼主:
因为是工厂在追查生产厂家

我们以前的产品已经选用了这个,现在想弄清楚他的生产厂家!如果知道请告知,谢谢!

网友A:
那么仅凭你提供的这点信息恐怕是要失望的

    既然是生产厂,用的量应该不少,如果是正规产品,外包装上就有生产厂家的信息,你有整盘的料就应该知道了。如果是非正规产品,那么标签等大体上都是假的,追究质量问题的话,找供货商就可以了。若是想进货的话,那就回到前帖了,无所谓厂家,参数才是重要的。

网友B:
哈哈,“追查生产厂家”

这正暴露了你们公司要么研发及生产管理流程有问题,要么你们的采购、进料检验有问题...嘿嘿嘿,量大的话说不定还有回扣问题!

产品都生产了,居然不知道生产厂家???
不过在小公司也确实正常!

LZ末介意,没见过,找t叔问问吧...哈...

网友C:
这个东东应该是陶瓷谐振器,脚是lz自已向外拗的吧

想用的话找下面商家要货,想追责任,顺采购一条线追是近路,否则即使查到也不能证明你手里的就是他生产的.

http://detail.china.alibaba.com/buyer/offerdetail/view_large_pics.htm?offerId=248258042

http://szluguang.cn.alibaba.com/athena/offerdetail/sale/szluguang-1035010-30651033.html

<iframe width="500" height="500" border="1" src="http://szluguang.cn.alibaba.com/athena/offerdetail/sale/szluguang-1035010-30651033.html"></iframe>

http://www.abeltae.cn/athena/offerdetail/sale/vicoterlin-1035010-54375130.html

<iframe width="500" height="500" border="1" src="http://www.abeltae.cn/athena/offerdetail/sale/vicoterlin-1035010-54375130.html"></iframe>

网友D:
顺采购线顺藤摸瓜...

网友E(2016-06-12):
是我司的产品。
这是一颗32.768Khz,DMX-26S,12.5PF,20PPM;
或者技术参数是:DMX-26S,32.768Khz,6PF,20PPM;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是我司的产品。

标号一样也不一定你公司的

网友G:
32.768的晶振很好买啊,只要是32.768的即可。但分有源和无源,有源的贵。一般的MCU都带振荡器的,所以配无源的即可。然后根据你的产品时钟要求精度怎么样,配10PPM,或者更高货更低。

网友H:
我的天,你们用的电子物料来源都不清楚的?没采购?

网友E:
如图:
这是一颗32
.768Khz,DMX-26S,12.5PF,20PPM;
或者技术参数是:DMX-26S,32.768Khz,6PF,20PPM;

网友I(2016-07-22):
32.768晶振,请找 上海唐辉电子,

上海唐辉电子,深耕晶振行业15年,非常专业,行业公认!

详细FAE支持文件,请访问上海唐辉电子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