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保护电路

楼主(2009-05-19):
cmos输入的数字电路输入端不能热拔插,请问下这个电路对热拔插起到保护左右。电阻和二极管用什么型号比较合适

网友A:
这个电路不合理

支持真正的热插拔要考虑很多因素,不是几个简单元件就能实现的,包括电源都有讲究。

网友B:
热插拔要在插头上做处理(例如USB插头),

拔下时,要先断开IO,再断开电源,最后断开地线(或者电源和地线同时断开);
插入时,刚好相反,先接通地线、电源,再连接IO。

楼主:
是啊

以前我也提过,把插头做成usb那种形式的,生产部门不愿意,非要把电源数据线分开。

楼主:
2位斑竹推荐一个热拔插保护电路吧

按理说在数据线结构上改最简单,不过生产部不干,只能在电路上加点简单保护了

网友A:
是有源热插拔还是无源热插拔?

有源的要根据具体电路采取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无源的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