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頭電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9-05-19):
ic, vr
兄弟,分析一下
   1,電路中VR1是怎樣實現輸出幅度的調節.
    2,電路中E1的耐壓要選多高才是合理的.我用16V有些不知什麼原因會豉起來,
      但我見過有些知名公司的產品卻選用10V耐壓的.
    3,我是做舞台音響開發設計的.有興趣的朋友請多多交流.QQ913175657.

楼主:

兄弟们说句话啊!

网友A:
mic平衡输入

楼主:
分析分析

分析分析,一起学习。

楼主:
唉,難了解!哪麼多天都沒人理.

楼主:
过节快乐!大家有空就帮我看看吧!

网友B:
re

图有点小,看得不清楚;
具体需要耐压多少,直接万用表或示波器一量就知道了吧?

网友C:
我觉得电路画错了,请楼主仔细检测一下是否有误。

楼主:
7楼8楼兄弟

7楼兄弟,用万用表就是量不出来。所以才觉得怪。
8楼兄弟,电路绝对没画错,你放心分析。

网友C:
试着分析分析

A970与C2240组成复合管,相当于一个PNP管,共射形式放大。
VR1与R113A组成射极反馈回路,这一级的增益应是:
    Ao = R107A / ((VR1+R113A)//R110A)
VR1可变,故增益调。
电容E1上的平均电压应为0,短暂时间可能存在反向电压,但不可能导致电容鼓起,应该另有原因。用无极电容更好,或两个电容背靠背串联。

网友B:
如果输入是差不多相同的两声道信号

输出就是2个信号的差?
消人声?或消低音?还是利用2个话筒防止回响自激?

静态时电容两端电压为零;
有信号时,两信号差别越大,电容上的电压越大?
那么电容上的电压很低才对,因为输入的信号比较弱(话筒);
但楼上说的将电容改成无极性非常有理;

另:请问楼主前面第一个管子的基极电压是多少?
    第一个管子的BE之间的小电容什么作用?

两堆三极管如果没什么特别考虑(电路特色,如对音质的影响)的话,显得复杂了些?

感觉电容E1容量太大了吧,有必要1000UF?

楼主:
10楼11楼兄弟

10楼兄弟:
    1,增益的计算方法我不是很懂。能不能做瞬态分析?
    2,用无极性电容应是个好建议。我只是纳闷为我现在通常用的是16V电
       解,就已有豉起的现象(还没找到原因),为什么名牌厂商还选用不
      10V的电解?
11楼兄弟:
    1,这电路的优点是长线MIC能得到很好的S/N。原理是:有用信号从其中
      一端(只能一端输入)输入,杂信则由电路的差分功能抵消(用的是3线
      MIC)
   2,Q101A的B极电压约0.3V
   3,BE间的瓷片我也没明白作用。
   4,用复合管和1000U是名牌厂商的电路。我通常用单管就能实现同样的功
      能,电解用到470U就可以了,220U还会影响幅度,330U没试过。
谢谢两位兄弟的赐教。

网友C:
这个电路画得有点难看

前面说过,A970与C2240组成复合管,相当于一个PNP管,共射形式放大。共射放大电路的增益约等于集电极电阻与发射极电阻之比值。以这个图下半为例,集电极电阻是R107A,而发射极电阻是R110A与[VR1、R113A、E1]混联后的复合阻抗。现在关键是要看这个复合阻抗是如何计算,由于[VR1、R113A、E1]不是直接与R110A并联,而是跨在上下两放大电路的输出端,因而要采用一点小技巧用等效电路分析。先把E1忽略,因为E1足够大,在音频范围内可认为是短路(实际上E1的作用是隔离上下两放大电路静态工作点的差异)。再把R113A、VR1对半分为VR1/2 + R113A/2 + R113A/2 + VR1/2,对于差模信号,这个电阻串中点的交流电压总是0,与R110A的另一端(+15V)具有相同的交流电位,因而可以看成R110A与[VR1/2 + R113A/2]并联后就是发射极阻抗,得出单边的差模信号增益为:
        Ao = R107A / ((VR1/2 + R113A/2)//R110A)

对于共模信号(干扰信号),上下两放大器的输出相位一致,因而两集电极电压总是相等,[VR1、R113A、E1]中的电流为0,可以等效为开路,这时集电极阻抗就中只有R110A起作用。得出单边的共模信号增益为:
        Ao = R107A / R110A = 820/4700 = 0.17
可见电路对共模信号没有放大反而是抑制。

对此电路的前端放大进一步进行等效简化,不难看出与差分放大器极相似,因而这部分完全可以用集成运放代替。

至于电容E1鼓起的问题,正常情况下电容两端电近几乎为0,应该不会发生此问题,除非电路严重不平衡,导致电容两端长期有反向电压,但按照电路的参数,有4K7电阻限流,也不致于电容鼓起这么严重。

网友B:
还以为2路输入呢,原来还可以这么用呀,聪明

有示波器就好办,
直接看看动态波形,一切真相大白在眼前。。。

猜测可能原因:
1.输入信号大,使电解承受电压过高(甚至一半时间是反压);
2.电路自激?结果同上;
3.买了个假货电解;
呵呵。。。

另:基极电压0.3V,照这么算,你的A970三极管放大倍数还没30,有点小吧;

楼主:
ljm810010兄弟,lfc315兄弟。

ljm810010兄弟:
   1,谢谢你的分析。今天刚好在忙一个案子,明后天可能就有时间上班聊
      聊。
   2,若用运放直接输入,共模信号(测试时正反相同时输入同相信号)的
     抑制比就不到20dB了(我有做这种电路)。
   3,我还有一些EQ电路的问题,届时还请赐教。(现在上传的编号乱了,整
     理一下后再讨论)
lfc315兄弟:
   1,E1的电位我去用示波器测测看。
   2,电容会鼓起的问题,两位兄弟的分析结果都略同,那我就等有此故障的
     时候再作分析了。
   3,B极电位是否为0.3V,我上班时再确定一下。
   4,谢谢先了。
   5,我还有一些EQ电路的问题,届时还请赐教。(现在上传的编号乱了,整
     理一下后再讨论)

网友B:
深入一点分析,此电路可能有问题

怀疑你的电路是不是抄错了,感觉第一个三极管应换成NPN型,E极C极跟现在相反;怀疑的原因有:
1.像现在这样的达林顿结构,比较容易自激;改动后的电路比较稳定;
2.原来的电路B极E极之间的电容弄不明白用处,改动后的电路看起来作用就很明了;
如图:

网友B:
期待楼主的最后结果

如照我上面的改,那个E1似乎就毫无用处了,呵呵;
还是期待楼主的最后结果了。。。

网友B:
再上一图

如此改动,是否能比楼主原图的好些:
期待更多人来分析。

楼主:
lfc315兄弟

lfc315兄弟:
1,电路真的没错。
2,我做样时是发现过有自激现象。拆掉BE极电容就正常了。但做货时同时考虑
   到成本问题,我就采用了单管的电路。E1电解一样不能省。
3,兄弟是从事哪方面工作的?喜欢上QQ吗?若方便请登录我一楼的QQ号码于便
   日后交流。

网友B:
无论电路怎样,要调输出幅度的话,E1是不能少

感觉此电路还是挺巧妙的;
我极少用QQ的;
楼主不介意的话,就发个邮件给我咯,有问题就互相交流。

网友D:
电路没错

整个电路相当于一个仪器放大器,那个电位器等同于仪器放大器的增益控制电阻。电路能对同相位的环境噪声有抑制作用。

楼主:
兄弟們看看這兩個EQ電路

楼主:
還有一圖

楼主:
lfc315兄弟,B极電位核對過了

  1,B极电位靜態为0.01V,(單管的為0.03V) 之前說0.3V是記錯了.
  2,兄弟我沒有你的E-mail沒法發郵件給你啊!

楼主(2009-06-25):
今天才到論壇,不已開通幾天了.看看吧.發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