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8221问题

楼主(2009-05-19):
(无正文)

网友A:
电源要双电源

仪表运放也是运放搭起来的.

楼主:
AD8221问题

当在AD8221输入端加(电阻为1K,电容为2.2UF)低通滤波器时,滤波器之前的电压由1.1mV变化到1.6mV,经过滤波后的电压为2.7mV变化到2.8mV(即AD8221两端的输入电压),而输出电压(放大900倍左右)一直都是2.51V保持不变,一直找不出原因来。。。

网友B:
图呢?

上图啊

网友B:
输入是不是没加偏执

???????????

楼主:
AD8221的图

AD8221存在的上述问题,这是具体的图,有什么问题请大家指点下,谢谢!

网友B:
输入偏执不够吧

芯片资料上说输入电压应该是在 -Vs+1.9 到 +Vs-1.1之间

另外 不太清楚这个运放能不能单电源工作

还有 滤波电容 接地点网络标号貌似应该是AGND

网友C:
AD8821的REF端电压多大

楼主:
REF的对地电压是2.5V

网友B:
加偏执

通过电阻分压得到2V电压 接到1 和4管脚 别直接接 两个脚上各串一个电阻
这是资料上写的:
Figure 5-6. An ac-coupled, single-supply,
in-amp circuit. For maximum dynamic range,
set VCM to the center of the maximum input
range. VREF is typically set to VS/2.

VCM 就是偏置 图传不上来

网友A:
注意输入信号的共模电压值

你说的3.9mv应该指的是差模值。你可以测量一下1脚和4脚分别对AGND的电压是多少。这个电压必须在-Vs+1.9 到 +Vs-1.1之间,也就是1.9V~3.9V之间,不然AD8221就会认为2个电压都是1.9V,此时差分输入就是0v,输出一直保持最低值。

VCM不能改变输入信号的共模电压范围,只能修正输出电压的共模电压值.单加Vcm是有什么用的

网友C:
是不是输出已经饱和了呢,加大电源试试~ 仅供参考啊-_-!

输入电压应该是在 -Vs+1.9 到 +Vs-1.1之间 这是共模输入电压范围。
AD8821输出电压范围是-Vs+1.1 到 +Vs-1.2之间,如果单5V供电就是1.1-3.8之间。
是不是输出已经饱和了呢,加大电源试试~ 仅供参考啊-_-!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我加了偏置电阻,把供电电源改成了+12V,现在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C:
能说下具体怎么解决的吗~

是不是真的需要在IN+,IN-2个输入端加直流电压?

网友D(2013-12-04):
你的偏执电阻怎么加的?能告诉下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