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PVC标签和ABS外壳牢牢粘住,用什么胶水合适?

楼主(2009-05-19):
(无正文)

网友A:
快干胶(非502)

网友B:
一般双组份环氧基的胶强度及环境耐受性较佳

去宜家、百安居、沃尔玛之类的地方买进口的,做批量粘接的话,考虑到实际品质,直接用进口的其实比国产的便宜。

网友C:
买的PVC标签后面都有胶的啊?!

直接粘就是了。

好的PVC都用3M的胶。。。

楼主:
买的PVC胶不牢,翘边。

网友D:
工厂的做法,就是加双面胶

网友E:
壳体上应设计一个标签大小的凹坑,就不会翘了

但这局限于平面及单曲面凹坑,双曲面壳体可考虑挖平底凹坑(曲率较平坦者),或采用较薄标签,使用高粘度胶.

网友B:
用双面胶确实是最常见的方法,最便宜、最方便么

    但脱落、移位的比例很大,尤其是在温度较高或变化较大的地区,只适合小面积的标签粘接且必须有尺寸匹配的凹槽。

楼主:
没有凹槽,凸出来的一个面。只有找高强度胶。

双面胶不是办法,垫起厚厚的,不好看。

找胶中.......

最理想的是牢到一撕就把PVC撕碎,ABS外壳不坏就没事。

网友E:
"凸出来的一个面"洋盘设计的外壳,哈哈,用502吧,牢,脆

网友A:
有一种类似502的胶,但是软质的,也是快干型的,20s

网友C:
所谓的双面胶并不是常见的那种

PVC制造时本来就是一种双面胶,要想不翘边,第一是在边线有足够的粘接区域,第二要用合格的双面胶,第三要使用柔和一点、薄一点的PVC材料。

我们定制的PVC都是指定使用3M胶,见过3M生产的那种挂勾吗?

那种挂钩直接粘接到木板上面,很结实,但国产的类似产品就是粘不牢,呵呵,重点就在那个胶水不合格。

所有的瞬干胶都怕高温,特别是会影响产品的阻燃等级,因为所有的瞬干胶都是极易燃烧的,另外一般的瞬干胶水不能做到符合ROHS,好点的瞬干胶价格也很贵。

呵呵,我们用到PVC比较多,原来也经常遇到翘的问题,都是通过合理的设计解决了这个问题,也曾经想过用502这样的东西蒙混,但最终还是放弃了,因为即使你把边线用502粘住了,但因为PVC胶的质量不好和设计不当,那么用一段时间就会出现鼓起、变形的现象,呵呵,那就太影响胃口了。。。

楼主:
谢楼上叶兄指点.3M胶,新目标。

阻燃/ROHS就不是我要考虑的了,呵呵。
下载盒这东西,就一个小工具,应该不计较这些。

网友F:
用氯仿,粘接好以后,想撬都撬不下来

用氯仿,粘接好以后,想撬都撬不下来
因为他可以溶解塑料

上个月我用过,效果好的一塌糊涂

网友D:
楼上:外商早10年前就要求工厂禁用哥罗芳了

网友G:
粘不牢只因为胶不好,粘不好看的话绝对是手艺问题

正品的3M胶可是很贵的,但那可是真的一分钱一分货哦~

不管是粘接力,还是耐久度,那都真的没话说。

网友H:
透明PVC的话,绝对推荐UV光感胶,无痕!超级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