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触发关系用什么电路实现?(图)

楼主(2009-05-30):
机器输出的是蜂鸣器的报警! 正常情况下是大概两秒钟一个脉冲“滴” 一声。报警情况下连续的“滴滴”声,大概间隔0.5s,需要搭个电路,平时的时候是低电平,当报警的时候,即连续脉冲时,输出高电平!
请教大家用什么样的方法实现? 多谢!

网友A:
RC就可以了

楼主:
假设平时间隔1S 报警间隔2S

没仿真出来! 还请指点!

网友B:
跟着来看看呢

网友C:
电容处并个电阻啊。

我仅给个示意图,你就直接用了。

网友D:
先弄清楚原来的是有源蜂鸣器还是无源蜂鸣器

两种不同,有源的只是输出电平,无源的是输出脉冲群,处理起来也不同。

还有的是需要更具体的时间间隔数据。

网友E:
用触发器CD4538可实现,看CD4538资料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