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适配器电压大小

楼主(2009-05-30):
(无正文)

网友A:
后面接二次稳压电路即可

    电流小用7805即可,注意耗散功率,电流大则根据输出电流选择合适的稳压开关电源芯片。如果该适配器本身是开关电源,如果电路结构合适,也可以通过改变取样电阻的分压比改变输出值,但要求你对开关电源的结构有相应的了解。

网友B:
我来说说

12V,经电阻分压后,用三端稳压器,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