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关电源的待机功率在多大范围

楼主(2009-05-31):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的牌子

上次测试了一个300W的,大概2W左右。

楼主:
待机功率有超过10W的吗?

待机功率有超过10W的吗?

网友B:
有不同等级的

跟品牌、功率倒是关系不大,关键是执行什么等级的待机功耗,这方面有相关标准的。

网友C:
标准应该有个范围

网友D:
看一下标准吧

看一下标准吧

楼主:
到那能找到标准?先谢了!

到那能找到标准?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