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影响电信号吗?非压电材料

楼主(2009-06-01):
纯电路中,对PCB进行敲击,能产生强烈的电信号,想不明白。有人说可能是电容的制造工艺所致,于是乎换了电容,但是照旧。不就是个1K左右的低频放大电路,确实搞得人晕头转向,原本的放大器变成了振动检测器(有没有输入时一样的)。

网友A:
振动完全可能影响电信号,原因可能是虚焊和器件空间位移

网友B:
电路没有输入有输出,是因为发生了自激振荡,电路参数没有选好。

网友C:
振动时,有高速切割电磁场的过程

接触性问题也应该是有的

楼主:
也太微妙了,电阻和358及钽电容

似乎没的办法了,加大投入好像没多大必要,但是这样干扰又太大

楼主:
3楼所指基本解决,好像不是问题所在

不敲很稳的,但敲引起震动就不行了,不管是否有输入

楼主:
也许是两层板质量太差

不过对于非高频好像没这么多的要求,当然不是烂到短路和开路,我认为在产品之前,没有必要很好的板材,不知观点是否有误?

网友D:
基本上是接触问题

电容品质、切割电磁场什么的都不是原因,就是用了电位器只要电路结构合理都不应该。

楼主:
是呀

就是怪  好像是切割地磁场 或 空间信号 发生振动附和,产生了信号

网友E:
振动首先会影响输入输出接头,其次影响带插座芯片

网友F:
先多做几个样板看看

先把焊接和个别器件不良排除掉

楼主:
焊了几块都一样,不过是同一版

接触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接触又是最好解释的,反正比较麻烦,真正的原因还遥不可及

网友D:
所以楼主需要一双慧眼

网友G:
应该是闭合回路切割磁力线所致,产生的微弱信号被放大

用示波器看看,如果是接触不良,应该是比较混乱的噪声;而如果是切割磁力线的话,应该是敲击开始信号比较混乱,但停止下来后,它应该是有个固有的谐振频率,慢慢衰减下去。

网友H:
是否有电感或者悬空的引线之类的?

是不是感觉PCB上像装有一个话筒似的?

网友I:
你放大了多少?前端输入信号是怎么来的?

再分析干扰信号特征,能看到是最好了

如果有板间连接器的话,则很可能是插件,焊死了再敲,身重腿细的器件用胶固定了再敲敲看,哈

若是很微弱信号的高倍放大...估计电磁感应的因素就很大了

方便的话把电路贴出来板子照片也贴出来吧。。。

网友J:
所有电容都可以作MIC用。

所以怎么换都是"振动传感器"

网友K:
x学到新知识了

网友H:
那解决办法是不是PCB防震?

像光碟机的机芯一样?

楼主:
好久没来了 谢谢各位的分析

    通过的大家的分析 ,以及我画的板子分析,最大可能是分布参数所致(前面的板子和后面板子完全一样,只是重新做了块板,尺寸调整了下,就出现了敲击信号),个人认为不是自激,不敲很稳定(不是随意的敲,也不知道这个现象),敲击信号非常大,清晰。
    微小信号的高倍放大,但是对于其他噪声已经处理的可以使用了,唯独敲击信号,没有任何想法。

网友L:
振动试验

电路板设计出来都是要做可靠性实验的,振动试验是其中之一,所以一个好的电路是不应该存在楼主说的情况的,还是检查哈电路本身是否合理,输入端是否有类似话筒的东东

网友J:
这种现象是正常的,我不信楼上这位仁兄真的

对你自己的电路做过这样的试验。
只要有电容,就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