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虾推荐一个温差检测和控制电路◆◆◆

楼主(2009-06-01):
◆◆◆请各位大虾推荐一个温差控制电路◆◆◆

应用情况见图:

T1和T2分别是两个水箱的温度传感器,
要求当T1和T2两个水箱的温度相差超过3-7度时(温差最好可以调节),能够启动继电器;
当两个水箱温度接近相等时(小于1-3度),断开继电器。

不想用单片机,最好能够用运放或者电压比较器以及数字电路就可以解决。

另外,用哪种温度传感器适合于检测水温?
同时要求成本低、可靠性高(本电路对精度要求不高,误差1-2度不是问题)。

水温范围:0-90摄氏度;
探头和控制电路之间的线长:0.50-5.0米;

网友A:
用二支电接点玻璃水银温度计+三极管+继电器

<H3>WXG系列电接点玻璃水银温度计</H3>this.width) { this.height=300 } else { this.width=300 }"> 点击浏览大图
公司名称:常州市瑞明仪表厂温度计 发布日期:2008-1-21 所 在 地:江苏 已获点击:1497次简单介绍: WXG系列电接点玻璃水银温度计    【详细说明】
WXG系列电接点玻璃水银温度计

型号:WXG系列

主要技术参数:
(1)型式:有内标式、棒式、可调电接点、固定电接点、直形、角形等。
(2)控制范围:-30℃~+300℃
(3)动作误差限:一般为1分格值的1.5倍。
(4)公称压力:带金属保护套电接点温度计为6.4MPa
(5)接点负荷:最高电压:AC、DC36V,最大电流20mA(电阻负载)
(6)固定电接点个数:一般不超过3个,两接点之间的距离不小于7mm
产品名称型号测量范围℃分格值℃上体mm下体(插入部分)mm长度L外径D长度L外径d直形角形可调电接点玻璃温度计WXG-11T(直形)
WXG-12T(90°角形)
WXG-13T(135°角形)
0~500.5或1250±58<SUP>+2</SUP><SUB>-1</SUB>60°-5
80°-5
100°-5
120°-10
160°-10
200°-10
250°-10
320°-10
400°-10
500°-10 110°-10
130°-10
150°-10
170°-10
210°-10
250°-10
300°-10
370°-10
450°-10
550°-10 8±10~10010~15020~2000~300550~1501100~2002固定电接点玻璃温度计WXG-11T(直形)
WXG-12T(90°角形)
WXG-13T(135°角形)-30~+5010~500.5或10~10010~1500~20020~3005
注:根据用户特殊需要可制造分格值0.1℃,其控制范围为10℃;分格值0.2℃,其控制范围为20℃和短上体(160mm),只有设定标度的电接点温度计。
2.WXG型带金属保护套内标式电接点玻璃水银
金属保护套外形安装尺寸见  表5
上     体下        体安装螺纹A金属保护套材料长 度L 外径D长度l外径d直形角形26527025参照内式直形玻璃温度计下体长度(见表4)
16M27×2
G3/4
G1/2
G3/8钢10
黄铜HPb59-1或H62不锈钢1Cr18Ni9Ti
3.WXG<SUP>01F</SUP><SUB>02F</SUB>型棒式固定电接点玻璃水银温度计
该电接点温度计不刻标度线,直形全长L有:60,80,100,150mm,角形上体L和下体1根据用户需要而定。    您好,我司工作人员暂不在线,请留言!我们将会尽快与您联系,谢谢!

楼主:
thanks

谢谢楼上的兄弟,不过想用温度传感器(热敏电阻、电偶等)来实现,水银的安装不方便。

网友B:
用热敏电阻、热电偶的方案并不能便宜多少

    方法:将热敏电阻或热电偶与电阻接成电桥,然后后面用运放放大,追求抗干扰和稳定性的话得用仪表放大器(当然用普通运放搭仪表放大器也成),然后送入比较器,温差控制通过调节信号放大电路的增益实现,若需双向温差比较均输出的话,则比较器需两路,后面根据继电器驱动逻辑用线与或线或合并,整个电路比较复杂。
    用MCU的话成本并不明显高出,1块多钱的MCU就足够用了,传感器用半导体集成温度传感器,这样无需AD,比较门限用软件设定,需要时还能增加温度显示功能。

    顺便一说,老t就是俺这个已过不惑之年的中年人都不敢称其为“兄弟”的,老t已经退休,小孙女都会“打酱油”了……

楼主:
谢谢大家

    我不想用MCU的原因,一是我对单片机不熟,要找人写软件;
    另外目前要试验的项目本身就有一种现成MCU显示和控制系统,可以拿过来用,只要加上这个温差控制模块就可以了;
    三者就是新增的软硬件都可能跟现有的接不上。

    由于正在试验阶段,想在项目成熟后再找人写个新的MCU,把现有的控制系统和新增的功能集成在一起。

    对于这个温差控制电路,主要是要求电路简单可靠、安装方便,准确度并不重要,用集成温度传感器当然好,不知道成本会去到多少?

网友C:
也可以这样试试

用铜康铜之类的热电势大的热电偶,
热端接一个水箱,冷端接另一个水箱,输出不要用补偿导线.
由于你用的温差较小,可能输出不够大,可以多用几组热电偶串联来增加输出的热电势.
铜丝和康铜丝很便宜.

网友D:
难道老t的东西可以测温差?

这种温度、这种温差最好不要用用热电偶,热电偶本身是不贵,但是3-7度的温差检测还是需要一定精度的,LM358之类的就不行了。
用热敏电阻虽然便宜,但是不同温度下其灵敏度差异很大,不适合用来测温差。
如果采用铜电阻应该可以完成,
另外采用二极管做传感器应该也可以实现,而且对引线长度不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