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VISTA系统有没有带定时关机的功能?

楼主(2009-06-01):
或者有没有什么软件可以定时自动关机的

网友A:
vista下还有shutdown.exe没?没有的话从XP下复制一个应该行吧...

楼主:
回computer00

在哪个文件夹里?

网友A:
直接在运行里敲shutdown,看能运行不

楼主:
找到shutdown了,不过运行了一点效果都没有

楼主:
在运行里敲shutdown,命令提示符闪了一下,就什么都没有了

网友A:
那就是有了~~~可以用shutdown的参数

shutdown -s -t 秒数

你可以输入cmd,然后输入shutdown -help,看它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