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下这20个led混连驱动电路

楼主(2009-06-02):
vcc为12V,帮我分析下工作原理啊!是不是个横流源?做出来发现led不一样亮,电压变化led电流变化很大,我的要求是:电压在10-14V之间每个led 20mA电流不变,如果哪位能帮我改个电路就感激不敬了!

网友A:
Q2 没偏流

楼主:
re

晕,第一次发图片,搞的这么大,只好麻烦各位大侠的眼睛了

楼主:
re

问下2楼,Q3的作用是什么,Q2怎样放偏流

网友B:
乱七八糟的

LED要先串联(并且加均流电阻)再并联

网友C:
支持,这是电流工作的器件

引用 网友B: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5楼: 乱七八糟的

LED要先串联(并且加均流电阻)再并联

网友A:
Q2 应为 NPN

楼主:
RE

能详细说下工作原理吗?Q1和Q2其实是一贴片元件KT2

网友D:
5楼说的对,

电路根本就不需要这么复杂。

网友E:
這樣做

1,樓主想用取樣分流的辦法來處理4V的電源波動.電路上肯定可以完成.太復雜了吧!
2,用穩壓IC比較簡單.當輸入較低時(如10V,11V),穩壓IC的穩定作用不好,但應不影響
  LED點亮.高出2V就能穩壓了.
3,LED你讓它工作在15mA以上,它的顏色和亮度變化應很小.

网友F:
右边的一堆东西都是没有用的

网友G:
7楼说的对。只有把Q2改成NPN,才能构成负反馈。
此电路的设计者定是模拟牛人。它和TL431这些稳流管采用相同的原理。但没有TL431那样复杂(如果系统要求精度不高的话), 采用BE结当基准,很好!
D2的好处也是惟妙惟肖!

楼主:
能详细讲下工作原理吗,我初学

网友H:
就算能恒流也不可取,

这里采用的是分流,应该用降压;
一大堆元件都没必要用.

网友I:
不认同12楼

采用BE结当基准,温漂很大是众所周知的。
竟然采用并联稳流,不用考虑电源效率了吗?
D2也不见得有何惟妙惟肖,多余的。

网友J:
LED这样接

由于不知道你的控制部分要做什么,所以不知该怎么改。这样LED应该会一样亮。

网友G:
to 15楼

15楼说BE结温漂大,这是肯定的。
但此电路这么做,无非是为了节约成本。对比现在优越的IC,此电路的性能当然不能比较。
但此电路的设计能真实体现设计者的模拟水平,当越来越多的模拟IC运用的今天,能用三极管自己搭运放,反馈回路的模拟高手越来越少了。
D2在此电路中是必定要有的,最起码的一点,如果没有D2,Q3必将饱和,运放将不能建立稳定的静态工作点。
D2还有的好处 ,还有待于大家慢慢去发掘。

网友K:
直接4只一串即可..

不知楼主是几号LED??  20mA已经是个比较大的电流了..
如果用来照明的话,并不需要亮度不变..反而亮度反应电压更好..
所以4只一串可能是各方面都比较好的方案了,阴流电阻保证电压最大的情况下LED不过流即可..(可适当超出20mA)
从楼主"电压在10-14V之间"可得出,这个产品应该是一个12电瓶的充电手电...

楼主:
re18

这是一个汽车转向灯电路,要求led发光亮度一致。可我做出来的有亮有暗,电流也不恒定,led用的是贴片的红黄双色灯,转向用黄色。哪位指点下。

网友I:
TO 17楼:

发完贴后发现楼主的电路图变了,尽管如此,仍不影响讨论。
可能是我水平不够,没有觉得此电路的设计者是模拟牛人,反而觉得这个电路乱七八糟的,一无是处。
1 发光管先并后串,绝对是错误,这个不用多说了吧。
2 用三极管Vbe作基准,不可取,汽车工作环境温差很大,这个基准会从0.3V~0.75V,变化也太大了吧,还有什么基准可言。
3 电流取样后竟然经10K电阻(R22)送回检测端,太荒唐了,难怪没有恒流作用。
4 Q1,D2,R16完全看不出有任何作用,请指教。
5 采用并联分流来达到调整目的,既浪费电能,也令发热增多,不稳定。

网友G:
to 20

20楼说此电路很破,我同意这个观点。
但20楼说这个电路乱七八糟的,一无是处。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此电路是个典型的分立器件搭成的反馈电路。右半部分其实就是一个有拉电流能力的放大器。
因为现在IC很多。最简单的就用一个稳压源就能搞定了。但IC也是一个一个单管搭成的。我说此电路设计者还是很牛,是在假设如果没有IC的情况下,让你在考虑成本,性能的情况下,怎么来设计这个电路?
BE结的温漂是很大,汽车环境温度差,那也要看在哪个位置,一般弱电系统是肯定不会放在恶劣环境下的
如果哪位高人能用分立元件搭建一个比这个性能更好的电路(在考虑成本的情况下),我也会觉得他很牛。毕竟这个世界上模拟IC高手少之又少,又何况我们中国现在的电子水平和国外的水平的差距呢?
LZ把电路修改后,已经满足环路反馈了。如果不能恒流,建议用EDA软件仿真,看右边的电路是否正常工作,在跑一下相位预度,我发现又半部分电路没有电容补偿。

网友I:
我想下面这个电路无论如何也比楼主的好多了吧

网友G:
to 22

22楼的电路不错,我支持!
但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Q1长期工作在大电流的放大状态下,容易烧毁。而LZ的电路且可以避免三极管工作在大电流的状态下
还有22楼的电路,虽然有稳压二极管做稳压,但还是和Q2的BE结有关,所以R10上的电压没有脱离和BE结的联系。
希望22楼能拿出更好的电路,我将继续关注!

网友I:
成本和性能总是成正比!

Q1已经超出安全工作区,实际上要设法加强散热才能可靠工作,但比起并联稳压形式,发热已经少多了。
恒流效果比单用BE结作基准好了几倍,但仍受影响,只是影响少了。
要提高性能,必须增加成本,多加几个器件。

网友G:
to 24

其实LZ的LED并联形式完全可以改成你在22楼的那种结构。
24楼试着多加几个器件改善一下电路,希望电路能够避免有器件工作在不安全区域

网友F:
LZ的电路有恒流作用?

LZ的电路没有恒流作用!!!!

网友I:
另外两种方恒流方案

图(1)在22楼电路基础上增加一管两电阻,可以使恒流性能大大提高。利用Q2,Q3的VBE特性的一致性,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温漂。
图(2)是用廉价稳压IC构成恒流源,电路结构大大简化。

网友G:
to 27

27楼,虽然可以减小BE的温漂,但还是不可以避免的使Q1工作在大电流情况下。且图一的环路增益很小。
图二中?用电阻代替Q1是否更好呢?

网友L:
每次都发现这样的现象

发现驱动几个LED或是按键的问题总有大批人来回答,而且非常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