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试验晶振停震

楼主(2009-06-03):
模拟ESD试验,单片机死机,但不重启,看门狗也失效,看门狗使用内部时钟,(大约240KHz)。
估计是晶振停震,内部晶振也停震了,
请问各位大侠怎么解决?
有说在晶振上涂抹硅胶,不知道有效果么?原理是什么?

网友A:
你的ESD怎么施加的?

楼主:
死机后再打静电

死机后再打静电有时还能重启,是不是晶振重新启震了,还是复位信号的原因呢?

楼主:
打火机

1是打火机是的小东西(电池打火器?),打电源线和地线,有多少V?

还有一个升压电路(功率不大),能放5mm电弧,用它打电源线和地线效果一样,不知道这个能模拟ESD不?

网友A:
哎。。。

不说了,我以前的旧帖讲了很多,看你的运气了能不能找到了。

这个不能等效于ESD测试,不是一回事情。

楼主:
内部晶振抗干扰能力

内部晶振一般是什么结构,抗干扰能力怎么样?
是不是由于时钟的原因,用外部看门狗比内部的可靠么?

网友A:
你现在最需要看的是去翻老帖。。。

你的猜测都是错误或者不准确的。

楼主:
谢谢提醒

我再查查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