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正在弄MB90092视频叠加的东西

楼主(2009-06-22):
目前目前测试晶振正常,也把LC的震荡频率调整到14.16M了,但是LM1881同步信号分离出问题了,也不知道是片子坏了(从视频采集卡上拆的)还是电路有问题,电路就是用Datasheet的最前面的图搭的,现在1脚和3脚没有同步信号输出(拿带频率档的万用表测,频率为0),请弄过的大侠介绍下经验

网友A:
既然怀疑芯片那就先换一片试试啊

里不会只买了一片吧?

网友B:
1881电路很简单的

网友A:
电路相当的简单,就是价格贵

当然,MB90092更是不便宜

典型的钱有多

楼主:
两位大侠回复真是及时

片子倒是不止一片,只是想先排除其他问题。
再补充下信息
我用的普通的彩色摄像机(监控用的那种),说是输出NTSC/PAL,但是菜单中没有设置输出格式选项(两台都是),所以不知道输出的什么格式的,不过接到电视的AV口能正常显示图像。

顺便问下大侠:我这东西不用示波器观察波形(因为没有示波器可用),搞着难度大不?

楼主:
不是钱多

是水平不咋地,不敢瞎整,只有先整个功能强的,先把功能实现了,再想办法改,要不然就没法往下做了

网友C:
以前做安防,他们也这么做

我想这都是抄的板吧。

要看同步信号,你还是先用示波器看吧,同步信号占空比那么小。如果你是想在视频输出上叠加一个简单字符的话,教你一个别人使用的更绝的一招:

同步还是要分离,接到单片机中断,然后用模块开关选通视频信号即可。但单片机用好一点的,不然分辨率不会很高的。

楼主:
最新进展

换了个LM1881,1脚有脉冲,用万用表测试,频率不稳定,改变摄像机的焦距,测试1脚的频率会改变。3脚没有脉冲

楼主:
我这个需要显示的信息比较多

一般的单片机不行,再说也没时间折腾,本身不熟悉视频的东西
需要显示几条线,还得显示宽度之比,还得显示其他一些信息
觉得UPD6453的局限性太大采用MB90092的
我这个不是抄的的板,是按照datasheet弄得,再说了,我也没板可抄

楼主:
10楼,MAX7456原装芯片我询价要95元/片

这还不算,其他参数比MB90092低,MB90092不到25元/片,带上字库存储器和同步信号分离不到40元,现对来说还是便宜点。
我也知道MB90092难伺候,也抵制日货,不过目前还得选它
不过还是谢谢关注

网友D:
还是买个示波器来折腾吧

视频的东西说难也不难,说简单也有些东东够你折腾,不想投入,最好还是别搞,你效果上不去,东西也只能是实验室产品

网友B:
建议你买一个标准样板学习一下。。。。自己摸索出来的花

折合成的钱要多得多;

楼主:
现在已经用MB90092了,不能改了

另外,MAX7456的技术参数不如MB90092
在网上搜了下,开发板和mb90092介绍的有些地方不符(MB90092的资料上说需要2Vp-p的视频信号,而常见的视频信号是1Vp-p的,所以需要加2倍放大电路,而开发板的没有放大,只加了钳位电路),所以就没有买,现在是LM1881同步分离不对,也考虑买台示波器,但是这次用了,以后用的不多,还有就是比较贵,就暂时还没买。
谢谢大家

网友E(2013-02-02):
引用 楼主:
另外,MAX7456的技术参数不如MB90092在网上搜了下,开发板和mb90092介绍的有些地方不符(MB90092的资料上说 ...

楼主视频叠加器上的的LM1811用着怎么样?添加的字符有没有出现晃动的情况?

另外,如果是电视信号。视频被添加字符后,与音频还能同步吗?

楼主:
这么老的帖子都被翻出来了。LM1811用着还行,叠加的字符没有晃动的情况。至于声音是否同步就不知道了,我的不要声音,所以没有测试,正常应该是不影响声音的,如果能延迟的听出声音不同步,那也延迟太大了。
视频信号叠加使用的是外同步,也就是视频信号本身的同步信号,这个不会产生很大误差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么老的帖子都被翻出来了。LM1811用着还行,叠加的字符没有晃动的情况。至于声音是否同步就不知道了,我的 ...

非常感谢!
原来看这方面资料的时候大家都讲LM1881能进行 行场分离,但是我看了它的datasheet后,其实只能分离出场信号和复合信号,并没有行信号。(开发板上给出的1 3号引脚竟然也是行信号和场信号,让人非常怀疑...)而MB90092要么是输入复合信号,要么是输入行场信号。所以,用LM1811时,MB90092只能工作在输入为符合信号的模式下。而且,LM1811的场信号根本没有被MB90092用到。

对视频这块基本不懂。包括输入视频放大、箝位部分,输出缓冲部分,都还在摸索中。楼主还存有原来的资料吗?有的话麻烦发一份吧xianglongchen@126.com。

楼主:
这个东西没深入弄,就参考例子弄得,刚才看了下程序,确实输入的是行场同步信号,不是复合同步信号。
命令8的SC设置为1就是行同步信号输入了,虽然LM1881的1脚输出的复合同步信号,我认为在场同步信号作用下,相当于只有行同步信号起作用了。
给你上传一份资料,这个相当讲得详细,就看你能不能看下去了

网友F(2013-08-16):
MB90092的固话字符太多了,新手建议使用MAX7456来搞应该会容易上手些,max7456现在我们有一款PIN对PIN代替的芯片 dp7456,256个字符自定义的,外围电路也简单,直接dp7456+MUC就可以实现Osd功能了!希望对大家有帮助,我司提供样品测试+技术支持!QQ2355239033 18948743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