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T书就不信你有这种书

楼主(2009-06-24):
可以通过串口或USB控制带有触摸屏仪器的书。

最好是入门到精通那种。。。。。。

网友A:
这是一个热门话题

想做死马就直说,这样较容易收集资料,等到出了书让泥能入门到精通,估计丫己做烂了耶

电阻触摸屏原理介绍 时间:[2004-08-08 14:28]   作者:不清楚作者是谁

电阻触摸屏的屏体部分是一块与显示器表面非常配合的多层复合薄膜,由一层玻璃或有机玻璃作为基层,表面涂有一层透明的导电层,上面再盖有一层外表面硬化处理、光滑防刮的塑料层,它的内表面也涂有一层透明导电层,在两层导电层之间有许多细小(小于千分之一英寸)的透明隔离点把它们隔开绝缘。

电阻触摸屏剖面结构

当手指触摸屏幕时,平常相互绝缘的两层导电层就在触摸点位置有了一个接触,因其中一面导电层接通Y轴方向的5V均匀电压场,使得侦测层的电压由零变为非零,控制器侦测到这个接通后,进行A/D转换,并将得到的电压值与5V相比即可得触摸点的Y轴坐标,同理得出X轴的坐标,这就是所有电阻技术触摸屏共同的最基本原理。

电阻类触摸屏的关键在于材料科技。常用的透明导电涂层材料有:

ITO,氧化铟,弱导电体,特性是当厚度降到1800个埃(埃=10-10米)以下时会突然变得透明,透光率为80%,再薄下去透光率反而下降,到300埃厚度时又上升到80%。ITO是所有电阻技术触摸屏及电容技术触摸屏都用到的主要材料,实际上电阻和电容技术触摸屏的工作面就是ITO涂层。

②镍金涂层,五线电阻触摸屏的外层导电层使用的是延展性好的镍金涂层材料,外导电层由于频繁触摸,使用延展性好的镍金材料目的是为了延长使用寿命,但是工艺成本较为高昂。镍金导电层虽然延展性好,但是只能作透明导体,不适合作为电阻触摸屏的工作面,因为它导电率高,而且金属不易做到厚度非常均匀,不宜作电压分布层,只能作为探层。

四线电阻触摸屏:

四线电阻技术电阻触摸屏的两层导电层都是ITO,在每层的两边缘各涂一条银胶,一端加5V电压,一端加0V,即能在工作面的一个方向上形成均匀连续的平行电压分布。

四线电阻触摸屏的两层ITO工作面工作时都加上5V到0V的均匀电压分布场,触摸屏的引出线共有4条,四线电阻由此得名。当A面加竖直方向的电压场时,B面作为测量触摸点电压的探头;B面加水平方向的电压时,A面作探头。

电阻触摸屏特点:

总的来说,不管是四线电阻触摸屏、五线电阻触摸屏还是其他几类电阻触摸屏(本文不再介绍),电阻触摸屏都有这么几个优点:

不怕灰尘、水汽和油污,防止电磁辐射
可以用任何物体来触摸.同时,电阻类触摸屏的缺点是: 外层薄膜毕竟是塑料膜,极怕划伤

网友B:
哪有这样的,串口是串口,usb是usb,出没屏是出没屏

网友A:
你把出没屏当成一个三甲官来使就行了

搅在一道的东东人家正在热卖中怎么会写书告诉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