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的三极管晶体振荡器的问题

楼主(2009-06-25):
如图的三极管晶体振荡器的问题
如果把晶体改换成27MHz,调整其他的LC参数的话,可否输出54MHz的频率?

也就是27MHz的二次谐波的频率。

网友A:
这些基本问题,建议看书

晶体振荡器,有基波振荡器和泛音振荡器,泛音振荡器只能工作在奇次谐波上,而不能工作于偶次谐波,具体可以看谢阮清的《信号发生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