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图中N8三极管的作用,没见过这种接法,这个是AGC电路

楼主(2009-06-26):
这个是给电容传感器供电的电路,实际测量N8的1 2 3号管脚的电压分别是15V,12.6V,12.98V。P3接口的1和2是传感器反馈回来的信号,7号脚据我的分析是给传感器供电的,约12V左右。

我的问题,
1 N8三极管的作用,为什么这样接?
2 整个电路的解释。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只有1个可能:

图画错了

楼主:
我也希望是画错了

如何N8 的1号和2号管脚对调就对了吗?

但是这个图我测了很多次,就是这样画的啊,它是很成熟的板子啊。

网友A:
自己去看BF622的DataSheet!

而且有的DataSheet自己的管脚都错了

网友B:
三极管反着用也差不多,只是放大倍数变了。

楼主:
真不知道有多datasheet会错

虽然两家的标号不太一样,但都是中间的管脚是c,画的没错啊。

这个电路是agc吗?

网友C:
+15V加N8的那里做什么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