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家庭操作式电子表**方式

楼主(2009-06-26):
我在淘宝网上买了一个所谓的省电器,谁知到拆开一看,就是一个4UF450VAC的无极性电容。电容的作用就是滤波,调节功率因素,这样也可以使电表转慢一点吗??

网友A:
呵呵,以前在街上也看到有人卖。而且还演示呢。

理论上应该有那么一点点效果吧

楼主:
一点点是多少啊?

网友B:
一点点嘛... 就是你家里的那点感性负载的线损

不过现在一般的电器估计都是容性负载多,只有电扇、空调除外
所以估计不是减少,而是增加哦~~~

这个骗术的内幕就是它延时用的那个电表不是有效值表,而是视在功率表,然后用电感镇流器的日光灯来做负载。

网友C: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关掉一些电器

网友D:
坫污了电工的称号,哈

网友E:
哎,好东西谁发明的啊。

赚钱就是好创意啊。

网友F:
功率因素

可以并联电容以调节功率因素,配电室的电容柜就是这个用处
但家用的电表是测有功功率,与功率因素无关。
最好的办法是把空调关了,,

网友G:
前几天在华强北一个地下通道还见有人卖

md我就纳闷了,华强北应该是电工密度很高的地区吧,居然还有很多人围观

网友H:
一声叹息,21还有这样的贴

网友I:
这东西就是骗钱的

根本没有用

网友J:
降低了有功功率吧?

网友D:
这是一门相当基础的技术

俺曾经研究过,但只是出于兴趣,到目前为止,俺掌握了三种可在室内有效降低电度表计量的方法.最简单的,只需要百元成本,降速程度可达100倍,但是需要特别环境,随地可用的一种,成本需要千元,降速为一半.
虽然“经济效益”可观,但俺从来没有利用过这种设备(可以按受任何时候的突击检查),玩一下,只是为了验证自已的思路

网友K:
是节能还是在电表上做**?

网友D:
不是节能,是攻击电表

不改户外及电表接线,一切都在室内离进户线最近的插板上进行

网友L:
比一个插座就能看电视的技术含量稍微高点

网友K:
那是因为电表设计的有bug

让蚂蚁找出来了.

网友D:
那些是机械表无法修复的技术问题

不然的话,机械电能表经历了百年发展,从业技术研究者无数,他们应该早就了解到了,但是这些问题不能泄露出去,不然损失可就太大了。
支持改为视在功率计量,督促用户采用高功率因数的设备,功率因数补偿,应该是用户端进行,而不是电力部门的责任。而且,这样一来,电子计量表也会变得十分的简单。

网友G:
蚂蚁别想着计量视在功率了

嘿嘿
你以为让每台电脑都装上绿爸爸那么容易么?

网友M:
这种东西怎么也相信??

枉为电工

网友N:
呵呵 电蚂蚁13说的是对机械表吧

液晶显示的电子表,不对进线与表内处理的话,没办法偷电.
机电计度器显示的表,(计度器未加磁屏蔽)可以用强磁场影响电表的计量,甚至反向飞转.

.

网友K:
以后得找蚂蚁学习学习啊

这个技术我不感兴趣

不过蚂蚁可能藏了更有意思的东西

网友G:
葵花宝典

蚂蚁岂能拿出来给你们看?
哈哈

网友O:
原来还可以这样

恩,不错的思路,学习了

网友P:
其实有很多办法可以让大众产生错觉的

我见过一个天衣无缝的演示,220v进电表,电表出来两根电线清清楚楚的接了一个插座,一个白炽灯座,上面拧上一个一二百瓦的灯泡,把所谓的节电器插到插座上,电表就转的慢,拔掉就转的慢,无所谓感性负载不感性负载。
纳闷了好几天,后来一想,很简单,他用的电线从电表到插座到灯泡,是多芯线,外表看似一根,内部有猫腻。想明白了就笑了。

网友D:
机械电度表的弱点

电流/电压线圈直流偏磁、奇次谐波负计量、大电流短脉冲响应、高转速下的空气阻尼

楼主:
如果可以拆开看过再买,我肯定不会买,不过。。

如果可以拆开看过再买,我肯定不会买,不过世界上没有“后悔”的药吃。
我把电表也拆了。
电表转动原理:转动的刻度盘是一片铝盘,中心有一根轴,像陀螺。上方是日字型的铁芯(横着的日字),日字中间的一横上有一个线圈,线圈通过的是220V的交流电;下方是U型的铁芯(口朝上的U字),火线在U字的左端顺时针绕4圈,在右端逆时针绕3圈,线圈的电流就是火线的电流,按电磁理论这两组的线圈和U型的铁芯形成的是马蹄铁形状的交变磁场。
总的来说:正上方的磁场由220V交流电压控制,正下方的磁场由火线电流控制,转动的刻度铝盘在上下方磁场的作用下转动。
请问:怎样才可以省电???????

网友Q:
现在都已经电子表了,,,没办法落...

网友R:
电子表也是可以**的,

简单的不加密电子表破解成本不到3K RMB;
普通的加密电子表破解成本不到5K RMB;
带有CPU加密卡的电子表破解成本也不到1万RMB。

而且这种破解是一劳永逸。

机械式的电表就不用说了,在以前未电改前,农村改装电表的事是司空见惯的,办法是:
1、最简单的分流,直接并跟导线;
2、加磁铁;
3、用大头针。
-----
哈哈,不过这些都是对电表动“手术”,电子表破解就有点“静悄悄”了。

网友Q:

你敢去接生意大量帮人改造电子表,不枪毙就怪了...  而用户自己看两网页后对生活电自家表动点手脚触动不大.

网友N:
30楼讲的什么东东?

什么**不**的..........

网友R:
31L,一般是工业用电。

家里的那点搞个P啊,

目前有人搞这个,貌似在浙江的一家。美其名曰“电表校正”

网友Q:
KAO,还真有做这样业务的...

网友S:
电子式, 直接破译通信数据, 修改电量值!

网友N:
楼上的

电子式电表的电量是不能更改的.
只能清零,而且有的电力公司对电表的清零次数也做了限制.
所以对电子表的所谓解密没什么用的.
除非你对它进行破坏性攻击.使电表不能正常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