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变程序请教 已解决

楼主(2009-07-18):
ov, vr, AI, HC, AD

;控制P1口LED灯渐亮和渐暗程序
ORG 00H
JMP MAIN
ORG 30H
MAIN:

CALL LOOP2 ;
CALL DELAY1
JMP MAIN
;以下一段为由暗变亮的子程序,变化程度共255级,由两段程序组
;成,一段点亮,时间值由A中的数决定

;以下为由亮变暗子程序,原理与上面一样.
LOOP2:
MOV ;P1,#0FFH
INC A  ;程序运行到此,A的值为0,经这一步后为1
CJNE A,#02H,W2
W1:
JMP OVER2
W2:
MOV R7,A
D11:MOV R6,#30
DJNZ R6,$
DJNZ R7,D11
MOV ;P1,#0
CPL A
MOV R7,A
D22:MOV R6,#30
DJNZ R6,$
DJNZ R7,D22
CPL A
JMP LOOP2
OVER2:RET
LOOP3:MOV  ;P1,#0FFH
      CALL  DELAY1
      MOV  ;P1,#00H
      CALL  DELAY1

DELAY1:MOV  R3,#100
YS1:   MOV  R4,#100
YS2:   MOV  R5,#248
       DJNZ R5,$
       DJNZ  R4,YS2
       DJNZ R3,YS1
       RET
END

请教各位高手如何由亮到暗的时候,不要全灭下去,要有一点微亮,然后在从暗到亮这样循环

网友A:
好像PWM可以做

先确定思想再写程序,

网友B:
可以这样

先确定周期,比如10MS
再把周期分成100份,来确定你输出。
50%的亮,通5MS断5MS实现,

网友C:
哥们我来帮你实现

;控制P1口LED灯渐亮和渐暗程序 LED低电平点亮
COUNT0        EQU        31H
COUNT1        EQU        32H
SPEED_DATA    EQU        33H
COUNT2        EQU        34H
COUNT_DATA    EQU        35H
    ORG 00H
    JMP MAIN
    ORG 30H
MAIN:
    MOV       COUNT0,#00
    MOV       COUNT1,#00
    MOV       COUNT2,#00
    MOV       SPEED_DATA,#20    ;调速度
    MOV       COUNT_DATA,#250    ;250级
;====================================
;由亮到暗2%
LED_DISP1:
    MOV       COUNT0,#00H
    INC       COUNT2
    MOV       A,COUNT2
    CJNE       A,SPEED_DATA,DEL_1
    MOV       COUNT2,#00H
    INC       COUNT1
    MOV       A,COUNT1
    CJNE       A,#245,DEL_1
    JMP       LED_DISP2
DEL_1:
    CALL       LOOP1
    JMP       LED_DISP1
;===================================
;由暗2%到亮100%
LED_DISP2:
    MOV       COUNT0,#00H
    INC       COUNT2
    MOV       A,COUNT2
    CJNE       A,SPEED_DATA,DEL_2
    MOV       COUNT2,#00H
    DJNZ       COUNT1,DEL_2
    INC       COUNT1
    JMP       LED_DISP1
DEL_2:
    CALL       LOOP1
    JMP       LED_DISP2
;=======================================
LOOP1:
    MOV         P1,#0FFH
    NOP
    NOP
    NOP
    NOP
    INC        COUNT0
    MOV        A,COUNT0
    CJNE       A,COUNT1,LOOP1
LOOP2:
    MOV        A,COUNT0
    CJNE       A,COUNT_DATA,NEXT
    RET
NEXT:
    MOV         P1,#00H
    NOP
    NOP
    NOP
    NOP
    INC        COUNT0
    JMP        LOOP2

    END

网友C:
看完我写的方法后 在去想想用其它的方法来实现  写程序发散自己思想很重要

网友D:
我以前写过这个东西,就是把你的时间分成很小的段,在每一个时间段里,高电平和低电平的时间分配不相同。
另外用pwm也是可以的

“如何由亮到暗的时候,不要全灭下去,要有一点微亮,然后在从暗到亮这样循环”
你都能写出来暗和亮,这个问题难道你还解决不了吗?你再想想。

楼主:
多谢各位了,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