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OM时钟晶振信号排版时应注意?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7-22):
不知你是指晶体的PCB布局走线还是时钟线的布置?

网友B:
如果不过EMI的话尽管乱拉

俺曾经看见一个自已做软件方案的小伙子自已画的板子.晶体走线弯弯曲曲,大约有3cm,最搞笑的是晶体上的两个电容,绕了半个PCB接到电源入口的电容的地上去,提了个意见,他还说要一点接地。说服不了他,原因是他的板子确实“能跑”

楼主:
就是时钟信号

网友A:
首先时钟信号线路越短越好

另外注意驱动能力,长线传输在必要时分段做驱动,周围包地。

网友C:
何谓分段驱动?

纯阳好厉害,什么问题都能答上,强烈建议chunyang改名叫21ic知道,呵呵

网友D:
楼上的意见不够到位,

应改为"百晓"好.

网友E:
4OM时钟晶振信号PCB布线可有讲究了,

要是再考虑EMC,那就更讲究了。怎样起振容易?怎样稳定振动?怎样防止辐射干扰?周边器件焊盘的特殊处理,时钟拓扑结构,时钟模式,匹配,不能跨越分割,屏蔽,不能放板边,和其他器件位置(高低频、高低压、冷热),打过孔的讲究,距离长短的讲究。如何选择器件,如何识别真假、优劣货。环路面积,伴地,包地,层叠设计(临近层要求)。

时钟是数字电路的心脏,如何把心脏设计好,是重中之重,特别特别重要!!!就暂且先透露这么多吧。

www.armecos.com

《快快乐乐跟我学高速PCB设计》

......

时钟---这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源同步时钟模式;公共时钟模式:建立/保持时间
           始端匹配;终端匹配;点对点
           时钟分配驱动:0 jitter抖动;0 delay延时;环回;电压;频率上限
           晶体、晶振布线要点
           时钟线长度、线宽、线延时、线间距,周围留出空间,圆弧走线
           频率、精度

......

网友F:
40MHz,稍微注意些就行

当然,绕半块板,那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