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不亮了,有可能那坏了?

楼主(2009-07-22):
我的显示器用来当电视用,但现在不亮了,不知怎么回事,是不是显相管坏了呢,请教各位大侠,谢谢!

楼主:
………………

请注意语言文明
               ——版主

网友A:
在此第一次被骂,呜呼哉,请坛主主持公道

网友B:
一般是行管烧了

网友C:
itxss 怎么啦?

请给出合理解释

楼主:
对不起,不过你回答的有点气人吗,太幼稚了

网友D:
淡定

一定要淡定,LZ可能显示器坏了比较激动。

网友E:
楼主注意用语,自己去改了!

    显像管坏的可能性极小,先检查电源,如果电源不工作,说明电源本身或行扫描电路有问题(视电源的形式而定,如果是CRT TV,二者肯定有关联,但显示器不一定,要看电源系统的具体设计),如果电源正常且为独立设计则重点检查行扫描电路,如果行扫描电路正常则重点查信号控制接口部分。一般而言,CRT设备的电源和行扫描部分出问题的概率最大。

楼主:
谢谢chunyang,回答很满意!

你说的我知道点,我看电源了,是好的,具体其它地方因为我没时间,所以还没看,不过肯定的是电源没事,很感谢你的回答。做事认真负责。支持你。

网友F:
看看哪里发黑就知道那里出问题了

chunyang前辈说得对,
一般都是行管出问题的机率比较大.
以前,俺老家的电视机,
就是坏了行管...
换了就好了.

直接上LCD吧,
现在很便宜了~~~
保护眼睛~~

楼主:
呵呵,有风说的对,不过有些东西舍不午仍,毕竟有感情了

谢谢有风大侠了,这面还是认真负责的人多呢!最好以后都像你们这样就好了,那我们这个团队不就很牛了吗,哈哈!

网友G:
我觉得二楼也是半开玩笑的啊.

楼主遇事须淡定!

网友H:
电源是好的,一般行管不会坏

否则,行管短路,电源会保护的。

网友I:
电源、行管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回去看看

网友J:
呵呵

发现二一IC比较容易激动的人越来越多了.

网友G:
年青人越来越多吧.

网友K:
仔细理解二楼,他说得也正确!

我的分析是:显示器可靠性一般还是高的,多数情况下确实是因为“断电”:
1、插头接触不良。这种情况也有。昨天我拿电脑上的电源线去接频率计,怎么接它都不亮,我还以为坏了呢?捣鼓半天,还来是因为电源线是劣质的--断线了。
2、保险丝断。保险丝断了当然也可以理解为“断电”了。CRT显示器里面都用消磁电阻,它开机时的冲击很大,且在CRT中的损坏率也不低,它的性能不良可以造成“烧保险”。

网友L:
21ic够宽容的。

没有礼貌、没有幽默细胞的人,论坛上不怎么受欢迎。

楼主:
这是技术的平台,不是你开玩笑的地,想幽默去别的网站。

网友M:
面板上电源指示灯什么颜色

面板上电源指示灯什么颜色,红色、绿色、橙色,
一般有颜色电源都还正常吧,如果有信号和无信号时灯的颜色交替有变化,说明电源、控制电路大概都正常,问题就在行电路和视放电路之间了。如果没有颜色,有两种可能,

一、电源自己有问题,
二、电源负载有短路的地方,电源通电后自己保护了。

如果电源负载有短路,查行管、二次电源、逆臣校正,具体情况就自由发挥了。

最后给你个简单的方法,用一张100元版的*币可以解决所有问题,是效率最高的办法。

楼主:
灯正常

无信号是橙色的,有信号是绿色的,电源应该没事,可能像你说的,行电路和视电路有问题,这周未有时间看下,到时就知道了,

 都是好方法,主要是钱紧张,100可是我一星期的饭钱呢,哈哈,
 谢谢各位了

网友N:
查一下ABL电路

看看ABL电路有没有损坏,保护

楼主:
ABL?

ABL是指高压包那块的电路吗,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