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的过热保护功能?

楼主(2009-07-22):
最近用LM317做了一个限流电路,并做了一个高温测试(环境温度为100摄氏度),在高温条件下,限流电路按最极端条件连续工作10min以上。在极端的电路工作条件下,LM317上的功耗大约有0.5W,而芯片核心到环境的热阻约是165摄氏度/W。由于LM317是贴片封装,与器件紧密连接的PCB铜面积也很有限,所以计算时忽略了PCB铜的散热效果,如此算来LM317的核心结温已远远超过150摄氏度,按供应商的说法,此时器件应该进入热保护(关断)状态,但我们实际测的结果却是器件工作良好!对此结果很是怀疑,请问各位同仁有没有做过LM317的过热保护实验?有没有类似经验可以交流呵!

网友A:
估计是测量有误

你不妨继续升高测试环境温度,直到317趴下为止,看到底是几度
还有,外面的温度与结芯过热所传出的温度是有差异的,温度梯度不呈线性

楼主:
请问2楼,温度梯度是怎么个概念?

芯片结温我是照环境温度加上芯片结到环境的热阻乘以芯片功耗计算的,不知道引入温度梯度这个概念后,芯片结温该怎么算?

网友B:
实测7805在环境温度是110~120度的时候会保护

317如果有热保护的话,应该也和7805相差不大

网友C:
计算不对

问什么偶在手册上看到,D2PAK封装,热阻是70度/瓦呢。
另外,你不考虑铜箔的面积是不对的,只能得出相反的的结论,即核心温度比计算得到的温度低。
只需10mm*10mm的铜箔,热阻即从70度/瓦,降到45度/瓦。

另外,温度保护的值不是准确的,会有个体差异,
LM317手册上说,正常操作的温度范围是-55到+150度,即在150度的时候还能正常工作,到底什么时候保护,没说。

网友D:
油炸7805

油炸7805,7805接好电路放到变压器油里,给变压器油加热搅拌,并测温,大概145度就没输出了!317没试过!

网友E:

6楼  牛人啊

网友B:
6L他那种做法是非常合理的。

楼主:
终于把LM317整得保护了!

首先回复5楼:我用的是贴片的封装SO-8,所以热阻大一些的。手册上的确没有提多少结温会出现过热保护,我们的一些信息是厂商的技术支持提供的,但也很模糊!不计算PCB散热实在是出于无奈,因为手册没有给出PCB散热的参数,请问5楼,你的铜箔散热能力是怎么得出来的?
然后说我进一步测试的结果:我把LM317的功耗增加了一倍,达到1W,在100摄氏度的条件下进行测试,LM317正常工作不到5秒钟就会进入保护状态,表现为LM317输出处于半关断状态。该状态在结温下降后可以在带电状态下自动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