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9-07-23):
(无正文)

网友A:
钳位互感器输出电压

楼主:
...

是不是
当电流互感器的输出电压大于5.6V时,后面电路的电压就是其中一个稳压管两端的电压;

当电流互感器的输出电压小于5.6V时,后面电路的电压就是电流互感器的输出电压;

谢谢!

网友A:
是5.6+0.7V

别忘了其中一个管子的正向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