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MAX232的TTL输出变成开漏,以便两个并联

楼主(2009-07-23):
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

网友A:
两输出端各接一个二极管

不过,两个输出并联,信号能够正常传输吗?两个信号叠加在一起,那是什么东西?

楼主:
分时工作的呀,二极管得要肖特基类?

除此之外有没有简单的其它办法?担心二极管的压降让电路变得不可靠,

网友A:
不一定要萧特基二极管

普通的4148即可。
后级如果是TTL输入电平,确实不大可靠,噪声容限小了一些。后级如果是CMOS电平则没有问题。

网友B(2013-01-11):
我跟我领导说,2个单片机用一个232通信完全没问题,以前用485都可以,blablabla.....
然后快下班了才发现,232只能单工,TXD并到一起就悲剧了,楼上真心帮忙了,接了4148果然可以通信了,特地注册账号来感谢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普通的4148即可。后级如果是TTL输入电平,确实不大可靠,噪声容限小了一些。后级如果是CMOS电平则没有问题 ...

真心感激您的建议,我也遇到这问题了,现在接了4148解决了